求教飞乐265调谐拉线

楼主(2024-05-04):
近日购得一台飞乐265-8,因为可变电容卡住,所以拆下来处理,这机器构造特殊,修好可变之后不会绕调谐拉线了,不知道坛里有没有老师可以提供一下这个机器的拉线绕法。
感谢不尽!

网友A:
要方便,拍照,上几张图片,我来帮你想想。否则空想画饼。我修的第一台熊猫601的拉线就是自己瞎琢磨的,等后来拆开第二台,发现居然蒙对了90%,而且能动。
补充:居然在网上找到了一张说明书,截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方便,拍照,上几张图片,我来帮你想想。否则空想画饼。我修的第一台熊猫601的拉线就是自己瞎琢磨的, ...

疏忽了,没拍那个地方清楚的照片,网上的图也只能靠蒙

网友:
拍照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方便,拍照,上几张图片,我来帮你想想。否则空想画饼。我修的第一台熊猫601的拉线就是自己瞎琢磨的, ...

感谢不尽!!!

楼主:
经过一整天的折腾,终于搞好了,原装拉线已经在反复尝试中断掉了,去五金店买了根稍粗的尼龙线用蜡烛油泡了泡,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