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频谱分析仪里面vco压控振荡器电路三极管型号

楼主(2024-05-04):
频谱分析仪  ROS-4720-1 压控振荡器 VCO 在温度升高时发生故障。随着温度的升高,测量输入+对地压降快速下降。怀疑是标有86的SMT晶体管损坏,具体更换型号不详。寻求帮助 有谁知道

网友A:
从所提供的局部图纸上可看出,"86的SMT晶体管"静态工作点的建立就是由其基级的上下两个电阻(分压式电流负反馈偏置电路)分压决定,其供电来自V+。其能量不大,再说频谱仪的振荡频率一般较高,其能量也不大,所说的温度升高时其电压快速下降,个人认为:应当先检查V+电压的情况,再作定夺。再说你的语言表达意思,着实是让人猜测故障。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

网友C:
觉得热机V+下降可以测量电流或者图中的E极电压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D:
看身材和用途,赶脚应该是这个:

网友:
丝印 88 的估计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所提供的局部图纸上可看出,"86的SMT晶体管"静态工作点的建立就是由其基级的上下两个电阻(分压式电流负 ...

谢谢 之前是开机一段时间出问题 是单独加热某个部位 慢慢缩小找到这个零件一加热就出问题 拆下用万用表二极管压降挡位 测试 温度升高 压降快速下降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86管子已经拆下测量 不像普通三极管 测试按照假设的bce脚 bc be 正常导通 反向不导通 但ce也有一个正常压降2.4 反向无穷大 前几个二极管是变容二极管 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漏电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 这个频率只有200多M 这个振荡器频率4600多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热机V+下降可以测量电流或者图中的E极电压来判断故障范围

谢谢 电源部分已经查过 输入电压一直很稳定 拿示波器监测过 不是输入电压问题 电流没办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身材和用途,赶脚应该是这个:

谢谢 我也查到了这个型号 看用途和频率 确实非常像  我拆下测试 和这个管子NPN结构也确实一样 唯独就是CE脚会正向导通 数字万用表显示导通是2.4 反向无穷大 就不像普通三极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查到了这个型号 看用途和频率 确实非常像  我拆下测试 和这个管子NPN结构也确实一样 唯独就是CE ...

你把管脚顺序搞错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管脚顺序搞错了吧 ......

没有 按照电路图分析 贴片下面左边应该是B级 测量结果也验证了B对 C E 都是正向导通 0.8 左右 反向不导通 和NPN一样 但就是C对E脚 测量有个正向2.4的导通值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位测量 反向又不导通 又和NPN管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身材和用途,赶脚应该是这个:

刚搜了淘宝卖这个型号的图片看确实是86 丝印型号 看来是这个管子ce 漏电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搜了淘宝卖这个型号的图片看确实是86 丝印型号 看来是这个管子ce 漏电导致的

俺看了一下手头的十多台手持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在从 2.5V 到 8.4V 这个范围内,再看看这个管子的手册,Vceo = 3V。

网友E:
你把那个86管按袋鼠大师的建议先换了吧。这个微波管耐压才5V,很可能是变质了导致耐压降为2点几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那个86管按袋鼠大师的建议先换了吧。这个微波管耐压才5V,很可能是变质了导致耐压降为2点几伏了。

谢谢 今天到货 已经换了 但还是没好 这个管子的上拉电阻 放大后有很细的发黑的一条线 不知道是烧毁的痕迹 还是烙铁划破外皮的原因  拆下测量阻值2.几K 和下拉电阻大概5.几K  不知道这个高频放大电路 这两个阻值设计应该是上面电阻小于下面电阻还是等于或者大于下面电阻 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看了一下手头的十多台手持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在从 2.5V 到 8.4V 这个范围内,再看看这个管 ...

确实还是你仔细 我没注意这点 我刚测量了一下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 输出电压是5.1v 所以测量这个ce脚显示2.8 是击穿的状态 也不知道会不会真会击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看了一下手头的十多台手持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在从 2.5V 到 8.4V 这个范围内,再看看这个管 ...

开始说错了 ce脚 反向测量导通 2.4 买的新的板子也是这样 说明管子可能没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今天到货 已经换了 但还是没好 这个管子的上拉电阻 放大后有很细的发黑的一条线 不知道是烧毁的痕迹 ...

你的图里V+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少伏?
一般我设计的集电极输出的电路,偏置电阻大多数都是上边大于下边的,这样晶体管的工作电位比较低,集电极就能留出足够大的摆幅。不过这个微波管的耐压如此之低,就不好说了,很可能会上边小于下边的,这样晶体管b和e极电位被抬高,ce压差小,不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图里V+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多少伏?
一般我设计的集电极输出的电路,偏置电阻大多数都是上边大于下边 ...

输入 4.9V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电路 第一个三极管是lc振荡器 第二个三极管Q2是偕振放大吗 它集电极的电感容量是不是关系很重要 我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想找个代替 但不知道不同容量的电感是不是对电路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