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有阴影?

楼主(2024-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单灯照明,只要光源与镜头有横向位置差,必有阴影。
解决办法:
1、改单灯为多灯
2、使用柔光罩
3、使用环形灯
4、人物离背景远一些。

网友:
最起码要有三盏专业摄影照明灯,左侧一个,右侧一个,正面一个,不打相机闪光灯

网友:
主光和侧光的光比要控制好。侧光不能太亮

网友:
因为你的闪光灯在镜头侧面

网友:
人头离墙远些试试,关闭闪光灯试试。

网友:
闪光灯和镜头不是一条光轴,阴影避免不了,唯一的办法是,离墙远一点。

网友:
你用的闪光灯属于“硬光”,会留下生硬的阴影,如果非要用的话可以加上柔光罩,也可以把闪光灯指向天花板或周围墙壁来实现漫反射,俗称“跳灯”或“跳闪”。

网友:
这个明显是光源的问题,单光源肯定会有这种现象的,所以要增加到左右侧加正面三个灯,或者侧面加反光布。

网友:
背景换成吃光的深色布料

网友:
背景也要打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应该是由于闪光灯与镜头不在同一条轴线导致的。在家里折腾也没法准备完善的灯光设备, ...

单反机顶灯也有阴影,在正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