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48V 1000Wk逆变器修理问题

楼主(2024-05-04):
逆变器维修遇到的问题,到手时上电无反应,拆开看里面逆变管烧坏,驱动电阻坏,全部换新上电冒烟,烧逆变管。检查驱动板,更换驱动电路TL494,上电,一样烧管,后面驱动电阻拆除上电,开始没有问题,多试几次还是烧,现在维修没有方向了,有知道问题的老师指导以下,现在该怎么检查

其中两块TL494已经更换过,中间这个不知道型号

其中两块TL494已经更换过,中间这个不知道型号

这个看不清型号

这个看不清型号

这个已经更换了

这个已经更换了

网友A:
所逆变器工作的基本原理,逆变驱动管(一般为FETMOS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才不会瞬间烧管,现在的问题是加电即烧开关管,足以说明该管子已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了,其损耗一定增大,才导致损坏管子。建议应当检查驱动部分电路(含相关的电路,及逆变管的供电)。另遇到象这样的问题,在故障现象没有查清楚前,最好将逆娈管的供电压降低到原来的一半,甚至更低进行检修,并同时以观察烧管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逆变器工作的基本原理,逆变驱动管(一般为FETMOS管)必须工作在开关状态,才不会瞬间烧管,现在的问题是 ...

现在是把管子的驱动电阻全部拆了,上电也会烧,降低电压是不会烧的,烧得人都崩溃了。选的管子耐压100V的,都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网友B:
开关管需要配对吧。

网友C:
        欲速则不达,着急不得,找找资料看看烧管儿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D:
代换的管子型号搞错了吧^_^

网友E:
       核实一下电源极性是否接对,有示波器最好看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48V逆变器逆变升压管子得选耐压200V以上的!
       维修可以先拆掉后级4只大管,单独修好逆变部分,之后再修整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把管子的驱动电阻全部拆了,上电也会烧,降低电压是不会烧的,烧得人都崩溃了。选的管子耐压100V的 ...

驱动电阻全拆了?栅极是悬空的?

网友G:
好像只有一个驱动板,是不是前后级驱动板在一起,一般芯片494是后级驱动芯片,你是前级问题,怎么换494了?前级驱动电阻烧了,驱动电阻前面的图腾管应该也烧了,没检查就换场效应管,肯定烧。

网友:
MOS管其上串联的限流电阻定烧(MOS管击穿其大电流全部流入电阻)。现在只能是在驱动脉冲没有驱动MOS管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一般情况,逆变器都设置方波信号发生器,其输出的波形通过相关的电路去驱动MOS管(MOS管一般工作在推挽要作状态,其两管加上正负驱动脉冲),如电路元件有损坏或其参数上有变化,势必导致调宽脉冲波形输出产生不对称,从而使推挽管在导通时间上的不相等,导致逆变变压器的直流磁通无法低消,而损坏推挽管。

网友A:
另在测量驱动波形时,一定要注意驱动的正负脉冲占空比,其占空比一般情况不能高于50%.

网友H:
拆掉所有驱动管,然后用示波器看驱动管栅极的波形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需要配对吧。

八只管推4个变压器,管子100V100A 的,不对称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欲速则不达,着急不得,找找资料看看烧管儿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是除了变压器没有拆,其余都看了,没有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换的管子型号搞错了吧^_^

查过资料,是其它型号代换的,参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核实一下电源极性是否接对,有示波器最好看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48V逆变器逆变升压管子得选耐压200V ...

谢谢指点,电源极性没有错,电压降低就不会烧。没有示波器,就是业余搞着玩玩,听你的建议,改200V耐压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电阻全拆了?栅极是悬空的?

是的,就这样电压到50V还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只有一个驱动板,是不是前后级驱动板在一起,一般芯片494是后级驱动芯片,你是前级问题,怎么换494了? ...

我把前面驱动电阻拆了,就是前面驱动板断开,加电也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在测量驱动波形时,一定要注意驱动的正负脉冲占空比,其占空比一般情况不能高于50%.

谢谢指点,不是专业维修,没有示波器这些工具,只有万用表,只能简单的维修,稍微复杂的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掉所有驱动管,然后用示波器看驱动管栅极的波形有没有问题

谢谢指点,我普通维修,没有示波器这些专业的设备,只能简单修理,复杂的就搞不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八只管推4个变压器,管子100V100A 的,不对称烧

每两个管子推动一个变压器,该两管采用推挽工作方式,其中一个管子工作于正脉冲(NMOS),另一个管子工作于负脉冲(PMOS)。据判断极,可能为脉冲方波频率过冲所至。如没有示波器检修难度比较大。另现在示波器二手不贵,20MHZ一百多元,可以淘一台。

网友H:
栅极不要悬空,悬空很容易积累电荷造成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两个管子推动一个变压器,该两管采用推挽工作方式,其中一个管子工作于正脉冲(NMOS),另一个管子工作 ...

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烧管,也就是没有加脉冲信号。电压高于50V左右通电一会管子就发热发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栅极不要悬空,悬空很容易积累电荷造成不可控。

谢谢指点,现在维修陷入迷茫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过资料,是其它型号代换的,参数差不多

报管子的型号上来,大家就知道电路型式了

网友I:
没有找到烧管的原因,换多少上去都会烧光.能烧N只.

网友D:
绝对是管子型号换错造成的,比如N管换成了P管,或者P管换成了N管^_^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就这样电压到50V还烧管

栅极是不能悬空的啊,悬空是非常容易烧管的

网友E:
    绝缘栅场管必须保留栅极对地电阻,才能拆掉驱动电阻,否则通电极有可能击穿场管!栅极对地电阻一般10K,有些还并联一个18V稳压管。

网友J:
绝缘栅场管栅极悬空、?有多少管子烧多少!

网友K:
可以B站看看类似的视频,我之前也想修输出电压低的逆变器,发现B站不少修逆变器的视频。

网友L:
一般情况不能直接装管,先要测好驱动部分波形和电压正常,做到这一步90%不会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管子的型号上来,大家就知道电路型式了

管子型号应该不会错

这个就是原来管子型号

这个就是原来管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找到烧管的原因,换多少上去都会烧光.能烧N只.

是的,只是烧不同位置(变压器)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是管子型号换错造成的,比如N管换成了P管,或者P管换成了N管^_^

我感觉没有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栅极是不能悬空的啊,悬空是非常容易烧管的

这个是没有经验,以为断开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缘栅场管必须保留栅极对地电阻,才能拆掉驱动电阻,否则通电极有可能击穿场管!栅极对地电阻一般10K ...

谢谢指点,这些是没有经验,以为断开驱动就可以判断哪里有问题,结果弄巧成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绝缘栅场管栅极悬空、?有多少管子烧多少!

谢谢回复,现在才知道不能旋空。还是停留在普通三极管的理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没有那么简单。

管子型号没有错,电源极性搞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B站看看类似的视频,我之前也想修输出电压低的逆变器,发现B站不少修逆变器的视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情况不能直接装管,先要测好驱动部分波形和电压正常,做到这一步90%不会炸管。

主要问他是我维修这个不是专业,没有示波器这些设备,只有普通的万用表,普通修理下,复杂的就只能干瞪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型号没有错,电源极性搞错了吗?

老师,电压低于48V是不会烧管的,超过以后才烧的,也就是40V都不会烧。50V就危险了,随时烧,奇怪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电压低于48V是不会烧管的,超过以后才烧的,也就是40V都不会烧。50V就危险了,随时烧,奇怪吧

将100E10N1所有的G极接地再试,看是不是他们说的G极不能悬空的原因先^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100E10N1所有的G极接地再试,看是不是他们说的G极不能悬空的原因先^_^

这个可以试试,但是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只是最多不烧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但是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只是最多不烧管

试一下,可以确认是不是电源极性是否正确和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好下一步对症维修^_^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可以确认是不是电源极性是否正确和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好下一步对症维修^_^

这个明天确认下,谢谢

网友M:
某手,搜索电子小武,多看几集他的视频,都不用解释,自然成维修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某手,搜索电子小武,多看几集他的视频,都不用解释,自然成维修高手了

有这么厉害,看看就能成为高手

网友N:
逆变原理:先把48V直流逆变为高频高压,再经过整流滤波为200V 左右的直流。这部分用的功率管是低压高频大功率开关管。电动车控制器上的就行。接下来把200V直流变为正弦波交流输出。使用的开关管是低频高压大功率管。修理烧毁的逆变首先要检查逆变部分的驱动先要让200V正常。再修理直流变交流部分的驱动。主要看波形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逆变原理:先把48V直流逆变为高频高压,再经过整流滤波为200V 左右的直流。这部分用的功率管是低压高频大功 ...

谢谢指点,业于玩玩,没有示波器这些设备,现在老眼昏花,已经不想费力气去添加这些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