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型号

楼主(2024-05-05):
这个管子是啥型号?

网友A:
看不清啊,拍個大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啊,拍個大點的?

那俩大管子的型号?

网友B:
CHN052  可控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N052  可控硅吧?

按这个查过,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俩大管子的型号?

是啊,老眼昏花嘍。

网友:
中间一行是型号,看不清,疑似MOS管吧

网友:
只有画出电路图,看电路走向来判断了。好在电路简单。

网友C:
型号被P过了 直热式灯丝电源https://lyrima.co.uk/dhtreg/dhtRegIntro.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被P过了 直热式灯丝电源https://lyrima.co.uk/dhtreg/dhtRegIntro.html

链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N052  可控硅吧?

是的   这个元件就是所说的

网友D:
再看看这个元件,   艾玛充电器板上面的,输出部分接光耦的

网友:
介绍
DHT 的音频信号路径直接连接到其阴极的加热电流。所以对于高品质的功放我们必须注意加热电源不要干扰音乐信号。当音乐播放时,它不得增加噪音,也不得对加热丝两端的电压产生反应。当音乐播放时,所有 dht 都会在灯丝上产生信号电压。这是由正负两侧的斜率(gm、mA/V)差异形成的,而斜率差异又是由灯丝正负两侧的偏压差异引起的。例如,WE 300B 在正极侧具有 +5V 高电压,使栅极到阴极电压偏置 5 伏,更接近栅极,从而增加板电流。

当 DHT 放大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建造时,许多设计者都使用交流加热,因为直流加热的实验听起来很糟糕。坏声音是由 LT1085 等稳压芯片引起的。这些稳压器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噪声和看似电感的输出阻抗,该阻抗与其输出电容发生反应,产生谐振峰值。最糟糕的是,它们的电压反馈(设置直流输出电压所必需的)会对音乐信号和灯丝做出反应。电压调节器将音乐信号视为必须消除的“错误”。

自 2003 年以来,我一直在开发 DHT 加热解决方案。放大器制造商发现我的加热解决方案听起来明显优于交流加热或其他直流加热方法,并且“罗德科尔曼灯丝调节器”的使用变得广泛。

声音的改善是由于消除了 50/60 Hz 谐波的互调(与交流加热相比);并且不会损坏音乐信号(与直流稳压器相比)。该改进适用于功率放大器和前置放大器。前置放大器还受益于调节器的超低噪音,使它们最终变得安静!

能打开,这是上面连接的内容。

网友:
从下面的走线上看,这个更像是MOSFET,左1脚为栅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BJT最左一般是b极,SCR最左一般是门极,都是电流最小的。

我近期用的TO220封装可控硅,门极位于最右侧的居多。这种封装的可控硅,我喜欢用全塑封的,不然还要考虑散热片绝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看看这个元件,   艾玛充电器板上面的,输出部分接光耦的

…………………

网友F:
据说是 BDW93C 和 P40NF10L,但是它们跟你图片中的管子长得并不像。

别问俺谁说的哈,俺不保证准确,仅供参考。

https://simonsnewadventuresinhif ... egulators-gm7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是 BDW93C 和 P40NF10L,但是它们跟你图片中的管子长得并不像。

别问俺谁说的哈,俺不保证准 ...

谢谢~

网友:
貌象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是的,   TL431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