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专家科普一下 “混动、增程”等车子的知识

楼主(2024-05-05):
纯油纯电的车子好理解,“混动、增程”等车子不太懂,网上也看了一些资料,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复制粘贴。看看论坛有无这方面的专家,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发动机能直接输出动力的叫混动,发动机不能直接输出只发电的叫增程

网友B:
我不是专家。只是开了几个月混动车。现在的混动车已经模糊了插电混动和增程混动的界限。以我的车为例,单档变速箱的插电混动。可以纯电模式行驶可以混动行驶,但它的工作逻辑是无论哪种模式都是用电优先。缺电时才启动发动机。由于是单档受变箱(其实根本没有实现变速,说是离合器更合理)时速低于80时,发动机无法与传动系统更连接,此时发动机只负责发电供驱动电机使用,多余电量流向电池,此时发动机其实就是只扮演增程的角色。时速高于80并且亏电,发动机会启并连接上传动系统驱动车量,有富余动力时也在发电经电池充电,动力不够时又会由驱动电机和发动机共同驱动车辆。)

网友B:
再补充一点,我本来是不喜轿车的,更不喜欢电车。是老婆开不了家里的手动档。她本来想买一辆转正的老头乐(mini  ev),但是我觉得这种车安全性太差,后来鬼使神差的买了一混动轿车。结果老婆大人去练了几次车,说车太大又不敢开了,于是我天天开这辆混动车接运娃。开惯了我的大越野,再开轿车,每次坐进去我都想骂娘,腰都伸不直,还有各种傻缺的自动功能,我是边开边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能直接输出动力的叫混动,发动机不能直接输出只发电的叫增程

简单明了

网友C:
混动又分为插电混动和轻混,个人比较倾向于插电混动,增程和轻混都不太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动又分为插电混动和轻混,个人比较倾向于插电混动,增程和轻混都不太感冒

您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早期的混动车。现在的混动车都是集早期的几种混动模式外加纯电模式于一身的。

网友:
混动车真的是很理想的车,可油可电,无里程焦虑。还带动能回收,加速用电减速充电。但电池安全性问题仍然是致命短板。

网友D:
混动,一般指发动机参与动力输出。
增程,是发动机只管发电,由电动机驱动轮子。

网友B:
“增程混动”、”插电混动“的概念诞生于混动车兴起的初期,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基本各大厂商的混动系统都集中了这两种混动模式于一身,实现发动机与电动机的串并联组合驱动。
1、电机直驱(纯电模式,发动机不启动,不消耗燃油)。
2、串联驱动(增程模式,发动机只管发电,不直接输出动力)。
3、发动机直驱(纯油模式,发动机直驱车辆,有富余动力时顺便给电池充电)。
4、并联驱动(发动机与电动机共同驱动,只发生在较高车速下的急加速工况)。
这四种模式都是电脑管理的,人无法介入。可供人选择的是"ev"模式(纯电模式),”hev"模式(混动模式)。
如果选择ev模式,车辆行驶在模式1。如果选择hev模式,车辆会根据工况在四种模式间切换。

网友:
抖音搜索:舒甜,这娘们可厉害,啥都懂

网友E:
并联与串联的区别呗。
我倾向于前者,增程是不科学的。既然装了发动机在必要时不参于驱动那就是浪费了。并且亏电时不但无力而且高速行驶相对费油。目前来说应该是DMI系统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联与串联的区别呗。
我倾向于前者,增程是不科学的。既然装了发动机在必要时不参于驱动那就是浪费了。并 ...

现在的混动车都是集几种混模式于一身的。低速时发动机只管发电,反而能不受车速影响,始终工作在最佳效率区间。
单纯的增程混动车,大概只有老头乐才有了。

网友(2024-07-14):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发动机通过变速装置驱动车轮的,另一类是发动机只用来发电的。
对于发动机可以通过变速装置驱动车轮的混合动力方案来说,它相当于把燃油汽车的发电机和蓄电池电压做高、功率做大,然后再加装一套电力驱动装置,这类混动方案,发动机可以同时驱动车轮和发电,车轮可以被发电机和电动机共同驱动,叫“并联混动”。并联混动汽车有四种工作模式:电池电量充足、低速、低负荷行驶状态下完全由电池和电动机驱动;电池电量不足,不论低负荷还是高负荷行驶,车辆都完全由发动机驱动,但是发动机低转速状态下发电机几乎不发电,发动机动力全部用来驱动车轮;电池不满电状态,车辆低负荷高速行驶,发动机驱动车轮扭矩过剩,发电机启动,为电池充电,电动机停止;载重负荷爬陡坡或者加速,电池有一定剩余电量,驱动车轮动力以发动机为主,发动机动力不充足时电动机补充,发电机停止发电。并联混动方案的能量主要来自燃油,甚至可以完全不充电,也不需要太大的电池和电动机,这种混动方案可以配置功率比纯油更小的发动机,重负荷状态下由电动机补充,轻负荷状态下纯燃油或者纯电驱动,燃油消耗比同等类型的燃油汽车节省一些。并联混动系统结构复杂,控制逻辑复杂,造价高。
车轮完全由电动机驱动,电动机的电量来自电池,电池充电又以充电桩充电为主,发动机发电为辅,驱动这种方案的能源来主要自充电桩,所以叫“插电混动”,发动机不能直接通过机械传动系统驱动车轮而是只负责发电,发出的电须经过电瓶、控制器带动电动机运转,所以叫“串联”混动。串联混动也有几种模式,但主要以短途纯电驱动,这样使用,发动机可以算个额外的负担,增加一台发动机的载重显然不如增加同等重量的蓄电池。不过,跑长途时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不足的问题得以解决。串联混动在电池电量消耗殆尽的状态下,要让发动机发出的电力支持电动机全功率运行,这种状态下必须配置输出机械功率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发动机,完全用燃油发电驱动车辆行驶,发动机就要处于满负荷运行,这种状态下燃油消耗是非常高的(超过纯燃油),厂家为了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让发动机在剩余一定电量状态下提前启动,中速运行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能直接输出动力的叫混动,发动机不能直接输出只发电的叫增程

简单最美!

网友:
混动就是燃油动力和电动力并联,增程就是燃油和电动机串联,典型的就是燃油火车头就是增程动力,论燃油动力增程系统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混动:内燃机对电动机说“你有劲(电)先干着,等你不行了我在帮你(发电)咱两个配合着干活(输出动力)——工作量内部调剂着来。

网友:
增程:内燃机对电动机说:“我只负责给你发电 怎么用你自己安排。你要多少我給多少,剩下怎么干活你看着来。—东风4b火车头 部分城市公交车 部分发电机的电动三轮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混动又分为插电混动和轻混,个人比较倾向于插电混动,增程和轻混都不太感冒

何谓插电混动和轻混?

网友G:
不知道这两种那种故障率低

网友:
质量好的故障率低。

网友H(2024-08-18):
引用 网友F:
何谓插电混动和轻混?

插电混动:可油可电,还能外接充电当纯电使用
轻混:只可用油,电池很小只用来起步或只能跟几公里,不能外接充电,只能靠发动机烧油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电混动:可油可电,还能外接充电当纯电使用
轻混:只可用油,电池很小只用来起步或只能跟几公里,不能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混动,一般指发动机参与动力输出。
增程,是发动机只管发电,由电动机驱动轮子。

火车和百吨以上矿山车不都是这样的么,,,利勃海尔一款400吨矿山车,上面搭载2646KW(3600马力)柴油机和发电机,由电动机驱动轮子,省去了庞大的变速箱和传动机构。

网友:
混动就是不管油还是电都是直接转换成前进的动力,一个电机一个发动机
增程是两种只能用其中一种,另外一种需要转换才能作用到前进动力,一个电机一个发电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专家。只是开了几个月混动车。现在的混动车已经模糊了插电混动和增程混动的界限。以我的车为例,单档 ...

问下是雅阁吗?停车状态下开空调是用电还是发动机带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点,我本来是不喜轿车的,更不喜欢电车。是老婆开不了家里的手动档。她本来想买一辆转正的老头乐( ...

能否细说下坑爹的自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两种那种故障率低

故障率和混动形式无关,和厂家良心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问下是雅阁吗?停车状态下开空调是用电还是发动机带动?

不是雅阁。空调压缩机是电驱动的。停车状态,只要有电,还是优先电驱动空调。没电时,发动机会启动,发电来驱动空调,多余电量流向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能否细说下坑爹的自动功能?

那些自动功能有些人觉得好。是我不喜欢这些自动的东西,是我比较守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是雅阁。空调压缩机是电驱动的。停车状态,只要有电,还是优先电驱动空调。没电时,发动机会启动,发电 ...

熄火用空调是唯一让我羡慕的电车功能。能否告知下是什么车?

网友J:
混动车又是一种骗人玩意,电动只是起辅助助力作用不能纯电动方式运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些自动功能有些人觉得好。是我不喜欢这些自动的东西,是我比较守旧。

有一些功能确实又傻又没用,有些还是有用的,我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想知道你说的具体是哪些功能,我买下一辆车的时候可以逼逼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熄火用空调是唯一让我羡慕的电车功能。能否告知下是什么车?

五菱星光插电混动(phev)车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混动车又是一种骗人玩意,电动只是起辅助助力作用不能纯电动方式运行。

轻混才是你说的这样。插电混动车是可以纯电行驶的。即使混动模式下也是优先纯电行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些功能确实又傻又没用,有些还是有用的,我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想知道你说的具体是哪些功能,我买下一 ...

我说过了是我守旧不喜欢自动的东西,我喜欢自己操控。例如自动雨刷,不管我怎么调,它始终顽固的坚持着自己的频率。自动空调,调整一下还要在屏幕上点几下。自动大灯,我认为不需要开大灯的场景它却坚持要开,不过还好我的车可切换成手动。我还讨厌日行灯、led大灯,无奈这些都成了标配。

网友:
我理解的是。现在应该混动和增程唯一的区别是增程的发动机不参与动力输出。电量低于某一数值时发动机启动。以发动机最高效最稳定的转速发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增程混动”、”插电混动“的概念诞生于混动车兴起的初期,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基本各大厂商的混动系统都集 ...

看来我的理解还停留在初期阶段的定义。1.3.4都好理解,那么第二种模式下真能省油(增加行使路程)吗?燃油发动机发电后再用电机驱动汽车,转换过程中会有能量损耗,理论上效率肯定是低于燃油发动机直接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两种那种故障率低

抛开质量,越复杂故障率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我的理解还停留在初期阶段的定义。1.3.4都好理解,那么第二种模式下真能省油(增加行使路程)吗? ...

是能省油的。一是混动车的发电机功率很大,可完全消耗掉发动机的动力,不至于浪费。二是发动不受车速影响,始终工作在最佳效率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