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里的南孚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2024-05-05):
如题
都是坛子里收的表。大表是硬芯自动,装了2节南孚,用了五六年了 ,今天测量电压1.4。也没有漏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镍氢充电电池是哪一种规格?

用的是最便宜的BPI 镍氢充电电池,
家里所有的用5号7号电池,都在用BPI,不过这个电池容量虚标,好在不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使用频率偏低
原来经常看到说电池容易漏液,也担心漏液后腐蚀电路板。

南孚电池网上说的是漏液王,真假自己试过才知道。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这类电池,时间长了电池漏液腐蚀。
我自己用镍氢充电电池,绝对安全可靠,几年没电它也老老实实的的。

网友:
同样的电池,不同的出厂时间,不同储存的环境……
表的不同待机耗电,表不同的存放温度,不同的使用频率,不同的测量档位……
太多的未知数,很难有一个确切的量化数据!

网友:
如果你经常测量电解电容,很快没电。

网友:
电池使用寿命与万用表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有关。

楼主:
确实,使用频率偏低
原来经常看到说电池容易漏液,也担心漏液后腐蚀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这类电池,时间长了电池漏液腐蚀。
我自己用镍氢充电电池,绝对安全可靠,几年没电它也老老实实 ...

镍氢充电电池是哪一种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最便宜的BPI 镍氢充电电池,
家里所有的用5号7号电池,都在用BPI,不过这个电池容量虚标,好在不 ...

有没有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使用频率偏低
原来经常看到说电池容易漏液,也担心漏液后腐蚀电路板。

怕漏液,用碳性铁壳电池

关于碳性电池的测试结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不经常使用的数字表最好用一次性锂电,它能保持十年以上可随取随用。

网友:
我2020年8月买的优利德UT890D+,原商家送的铁壳电池还在用,没有出现低压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镍氢充电电池是哪一种规格?

镍氢充电电池的天花板是爱老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充电电池的天花板是爱老婆

确实如此,超低自放电

网友:
不是不漏,时候未到。即使镍氢,过放同样会漏。

网友:
用电不大的机器我不用碱性电池,除了五号,还有纽扣电池都是

网友:
不同的环境,使用的频率,使用的档位,等等太多因数不确定,不知道到底能用多久

网友D:
推荐用可充电1.5V恒压锂电池!电压波动小,大电流,重复使用!

网友E:
假南孚电池放两年不用也会漏液了,说明楼主电池是正品,也说明南孚漏液王很冤枉真品。

网友F:
真南孚电池也会漏液的,我是真不敢再用南孚碱性电池了,就是白给我也不敢用了,因南孚电池漏液毁了我好几样小电器,5号7号都漏过液。

网友:
将电池用餐巾纸包裹一啳,当然不能影响放入电池仓。这样就是漏液,也方便清理。

网友:
我的一块福禄克17B就是被它给祸害了!

网友B:
用电池套可以减轻手腐蚀,7号转5号。但是原来是7号的就没办法,最保险的都是设定一个换电池的时间,例如用不贵的碳性电池,春节期间换电池。每年春假期间就整理,清洁工作台,顺便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套可以减轻手腐蚀,7号转5号。但是原来是7号的就没办法,最保险的都是设定一个换电池的时间,例如用 ...

年度保养,得列清单了

网友G:
我家里的电器全部都是用南孚电池,很耐用,从没出现过漏液。漏液的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南孚电池放两年不用也会漏液了,说明楼主电池是正品,也说明南孚漏液王很冤枉真品。

看我之前的帖子:万用表十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57102&extra=

这是我买了十年(发帖时)未换过电池的表,1、电池还有电表未提示低电量;2、没有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南孚电池也会漏液的,我是真不敢再用南孚碱性电池了,就是白给我也不敢用了,因南孚电池漏液毁了我好几样 ...

世界上没有不会漏的电池,只有不正确使用漏液的电池,你不用南孚,你大可以说说你准备收谁的黑钱给谁打广告来着,大胆大声说不寒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的电器全部都是用南孚电池,很耐用,从没出现过漏液。漏液的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十来年来,我重复过很多次,只要

1、电池是正品
2、有电(比如上面我的 10 年期南孚还有 1.25V)
3、未过有效期

我没见过漏的   上面的南孚是 2010 年份的,当时南孚还只敢宣称有效期 3 年,但实际上 10 年也没问题,我怀疑南孚是不是看到我的帖子了,现在去买南孚有效期就是写的 10 年 南孚应该给我广告费

btw. 在多个帖子里讨论过南孚真假的问题,目前多位坛友的共识是可以用称重法辨别,假货都不够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用可充电1.5V恒压锂电池!电压波动小,大电流,重复使用!

万用表不需要多大电流,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在工作的话比如楼主,用你说的那种电池不一定靠谱?当然这一点我也在验证

我分别在电波钟(百微安级)和手搓温湿度计(微安级)上测试这种电池看能用多久

此外上个帖子也提到,我现在给万用表用这个电池看是不是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