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开源LCR表

楼主(2024-05-06):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X710:呵呵
多少bit不是绝对的,可以牺牲速度来提升

Σ-Δ ADC 的 BIT位 虚的更多.

所有ADC中, 积分ADC它的位数是不虚的. 所以同BIT的, 没有超过积分ADC.

积分ADC可以做的更快, 速度只所以慢, 因为是要低功耗, 7129,7106 ADC自身功耗只有1mA. 所以可以用很小块的9V电池. 它的工作频率只有100KHZ左右.

ICL7136更省电,工作频率16KHZ, 自身功耗只有100uA.

网友C:
这个表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准确度怎么样

0.2  -  2%

网友:
提供了原理图,PCB打板文件,固件.可以diy,没有源程序.

网友:
看来俄罗斯小打小闹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俄罗斯网站值得一看。

网友A:
使用STM32F303 的ADC, 结果应该达不到0.2%.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像ICL7129 是非常精密的4位半, 是15bit 多积分ADC, 它的跳动只有尾数1位. 实际上用它做的表, 普通的也只做到0.1%(直流电压档,其它档都低于此档)
STM32F303 ADC, 是12BIT, 实际上即使软件做的再好,也不会高于10BIT的双积分(尾数只跳动1位).
像ICL7106 12BIT双积分ADC(尾数只跳动1位), 绝大部分表,直流电压档只能做到0.5%. 所以STM32F303的ADC不会超过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STM32F303 的ADC, 结果应该达不到0.2%.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HX710:呵呵
多少bit不是绝对的,可以牺牲速度来提升

网友D:
f303的adc比f103的adc好很多,基本上只跳1-2字,过采样后很容易稳定到1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f303的adc比f103的adc好很多,基本上只跳1-2字,过采样后很容易稳定到12位。

过采样, 提高不了ADC的线性.

看一下, ICL7106的线性, 和STM32F303 ADC的线性吧

这个是双积分 ICL7106的线性度.

这个是STM32F303 ADC的线性度

看作者的电路, 不是差分输入, 所以应该是单端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X710:呵呵
多少bit不是绝对的,可以牺牲速度来提升

bit可以提升,线性不能,线性限制了ADC的最高精度,而不是bit数,bit数只决定分辨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Σ-Δ ADC 的 BIT位 虚的更多.

所有ADC中, 积分ADC它的位数是不虚的. 所以同BIT的, 没有超过积分ADC.
...

STM32的ADC我记得是SAR的,不是Σ-Δ,不过都没差了,STM32的ADC即便在SAR ADC中也是很一般的,MCU自带的ADC性能普遍不高,所以我用STM32的话它自带的ADC一般用来测量没有精度要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