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收音机检测仪的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部分介绍

楼主(2024-05-06):
                    DIY的收音机检测仪的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部分介绍
       信号发生器是检测收音机的行之有效手段之一。此信号发生器采用数控,芯片采用AD9851和AD9833, AD9851可控最高频率可达70MHz,采用2倍频谐波可使高频率可达140MHz。AD9833可控最高频率可达12MHz。采用两片芯片的目的是,可以实现调制和载波信号随意可调,实现音频的调制信号由100—10KHz可变。
     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设计了四个接口:信号源A、信号源B、调制信号、高频毫伏表。采用5芯航空插座接插。
     调制信号输出采用的是调幅,音频信号用的是AD9833,载频信号用的是AD9851,音频信号和载频信号幅度通过电位器调整,输出信号通过开关切换的衰减器。可衰减1/10  1/100  1/1000
   关于信号发生器和调制信号
   关于扫频仪
   线性版
   对数版
  调频版扫频拍照图片
待续

网友A:
厉害。弱弱请教,楼主自己二次开发出来的仪表应该是Lab-View,十年前折腾过,现在忘光了。光是能把通讯接口硬件全部连接配齐,就不容易。
必须点赞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弱弱请教,楼主自己二次开发出来的仪表应该是Lab-View,十年前折腾过,现在忘光了。光是能把通讯接口 ...

   上拉机软件使用VB编写的,不是Lab。Lab也玩过,只会一点点,下图是用Lab写的简单程序

网友:
老玩意开源还会有吸引力

楼主:
一、电路图与原理:
1、电路图:
信号发生器电路图(图1).jpg
    待续,不知为什么,今天选取两张图片都发不出去。

楼主:
2、探头
扫频仪的检波探头
    线性检波探头
检波采用二极管2AP9,其实检波是非线性的,做了一定的线性补偿,电路图如下:
补偿后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线性关系如下:

楼主:
对数检波探头
扫频输出设置一级放大,输出电压能够达到1V。
由于AD9851最高输出频率70MHz,所以调频扫频采用2倍频,扫频输出经两级放大,后级的偏流设计的很小,相当于检波后再放大半波,得到幅度较大的二倍频谐波频率。

楼主:
    二、PCB板的设计与制作
1、单片机板
扫频仪、信号发生器PCB(图8).jpg

由于AD9851和AD9833购买的是模块,所以没有将其纳入PCB板中,只是设置了接插件。
2、调制电路

网友(2025-03-01):
引用 楼主:
上拉机软件使用VB编写的,不是Lab。Lab也玩过,只会一点点,下图是用Lab写的简单程序

不会写这个扫频仪界面的代码,硬件也许可以仿制出来。现在winform界面的代码都在VS(Visual Studio)中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