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热水器出热水流量减少如何处理

楼主(2024-05-06):
我家的热水器用了3年左右,最近几个月发现水流越来越小,请问师傅们管道里有过滤网吗?还有这个上面安的白色物体是什么东西?还有电线连接!请师傅们指点一二!多谢

楼主:
补充热水器图片

网友A:
大概率是钙盐类的东西堵住管道了,如果自己能拆的话,自己透透试一下。

网友B:
建议你按照下面的方法试试看:

1、先拆下热水器连接的热水波纹管,试一下出水。如果水流正常,就是户内管道问题。如果堵塞,那就是热水器问题。拆开进水滤网,洗干净。再排除下热水器进水泄压阀是否堵塞。

2、户内管道如果堵塞,比较麻烦。先查三联龙头滤网,三联龙头不好也会引起堵塞。

3、再查花洒的出水量,如果花洒不好,也会引起水流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钙盐类的东西堵住管道了,如果自己能拆的话,自己透透试一下。

谢谢师傅,拆我能拆,但现在问题是进水管上面泄压阀旁边的带电线的东西和白色突出的东西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另外进水管里面有过滤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按照下面的方法试试看:

1、先拆下热水器连接的热水波纹管,试一下出水。如果水流正常,就是户内 ...

谢谢师傅,拆我能拆,但现在问题是进水管上面泄压阀旁边的带电线的东西和白色突出的东西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另外进水管里面有过滤网吗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拆我能拆,但现在问题是进水管上面泄压阀旁边的带电线的东西和白色突出的东西是什么?起什么作 ...

那个东西我不认识,我家的没有
您这个热水器有没有滤网我不知道,我那个博世的热水器在入水口处有一个小滤网。位置在进水口与热水器主体连接那个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热水器图片

如果在质保期内,建议你打客服电话,省时省力。

网友D:
很麻烦的,  我都  是拆了加热管  ,彻底清洗的,用除垢剂  ,装满,  然后清洗管路就不怎么精细, 直接用的盐酸,  或者洁厕灵  , 水龙头 花洒部分拆下来清洗,  基本折腾3个多小时   , 自己有闲时间 , 可以倒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质保期内,建议你打客服电话,省时省力。

感谢,忘了保修几年,我这个保修卡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麻烦的,  我都  是拆了加热管  ,彻底清洗的,用除垢剂  ,装满,  然后逑垂苈肪筒辉趺淳福� 直接用 ...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拆我能拆,但现在问题是进水管上面泄压阀旁边的带电线的东西和白色突出的东西是什么?起什么作 ...

参考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52.46c8523cyhoZSt

网友:
清理水垢、换镁棒,只要桶不漏还能再用5-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2&id=634843506893&ns=1&priceTId=214782b217149 ...

感谢!

网友:
反正用了三年多已经该换镁棒了,必须拆,至于那突出的东西,我见过的所有热水器都没有,我想应该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忘了保修几年,我这个保修卡找不到了!

会不会是个电磁阀?根据胆内存水的情况控制是否通电之类。

网友F:
花洒的出水量小,就是花洒堵,龙头处一般也有滤网

网友:
R9Y14-A那个像滤网,打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拆我能拆,但现在问题是进水管上面泄压阀旁边的带电线的东西和白色突出的东西是什么?起什么作 ...

大概率是进水部分过滤器堵了,导致进水变小,需清洗或更换滤芯。

网友:
之前我我家是堵了泄压阀,换掉水量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洒的出水量小,就是花洒堵,龙头处一般也有滤网

感谢楼上各位师傅!有空就研究~

网友:
一般的泄压阀进口处有滤网;泄压阀后面那个连有电线的是水流传感器,检测到用水时就使热水器断电,防止漏电伤人。
至于那个白罐子没见过,可能是防电墙或者水压减压器或者过滤器吧?

网友:
带电线的那个有可能是水流检测的,白色水管都是随用随裁的,不可能有过滤网的,那种固定长度的软管什么的,要有过滤网也是在接头处,有的是用带过滤网的垫圈;白色凸起物没见识过,看看能不能旋得出来看看是不是过滤用的。

网友G:
有一个案列供参考,朋友家买了二手房简单装修就住进去了,同楼层水压都正常,就他家水压低靠水泵加压。一次冬天结冰有个弯头冻裂,拆下一看以前装修队装修时生料带绕的时候断面留出太多,旋上去时余料把管径封住一半。这个故障一排除,立马加压泵就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个案列供参考,朋友家买了二手房简单装修就住进去了,同楼层水压都正常,就他家水压低靠水泵加压。一次 ...

感谢各位师傅了,昨天打开热水器的出水管看了,出水正常,所以很有可能是您说的情况,管路里有堵塞的地方了有空查查,另外那个白色的进水管上的是过滤器!

网友:
进水滤网也要定期清理一下,时间长了会有小沙粒堵网。

楼主:
这个已经检查完了,热水器没有问题,那个白色的是滤芯,也清理了!目前出个问题,就是显示屏上的蓝色的圈是清理滤芯提示,现在我们清理完了滤芯,但这个蓝色的滤芯图标不知道怎么恢复显示了!说明书上也没有说如何弄,哪位师傅知道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H:
堵了。用去垢剂清理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堵了。用去垢剂清理下再试试。

热水器出水管出水量可以,没有堵!是管道管接头部分有堵的,暂时没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