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C 短波2中高端声音失真问题

楼主(2024-05-06):
这是帮坛友修理的那台牡丹941C,已经更换了故障的一中放管(已内部短路)、两个中周磁帽(原来的碎了)、两个功放管(一只无放大倍数,另一只偏小),重调了中周曲线,统调了一下中波,现在中波和短波1接收基本正常了,短波2在低端频率也正常,中高端时电台总调不到一个无失真的位置,就是说中高端电台总是有失真的,像是总调不准一样。

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检修呢?可能会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初步判断应该是短波2的中高频率端出现自激,降低短波2的高放调谐线圈的Q值试试,将短波2的高放调谐线圈并联一只适当的电阻,或者调试一下短波2的输入调谐回路和高放调谐回路的补偿电容,让其高端的同步跟踪偏差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应该是短波2的中高频率端出现自激,降低短波2的高放调谐线圈的Q值试试,将短波2的高放调谐线 ...

谢谢常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上面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再看看,基本都不行了。

电解电容基本都是给电源退耦的,这部分如果有问题会同时影响到中波和短波1的。

网友:
中波正常,短波1 正常,那么剩下的怀疑对象就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基本都是给电源退耦的,这部分如果有问题会同时影响到中波和短波1的。

电解还是换了放心;有些固定电容也应该检查一下,在高频情况下性能会不会不良,如C11、C12等等等。

网友:
关注此贴,解决后共享一下,我也曾遇到过一台短波收音有破音的现象,越是强台越是失真,一直没有解决,收音机就丢一边去了。

楼主:
我前天晚上检查了高放线圈的并联阻尼电阻都在,又调整了短波2的微调电容和高放负载线圈等,无效果;后来又调整短波振荡线圈(短波1,2共用),结果短波1也有破音了。但总调不回原来的状态。

等有空了研究明白原理再调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天晚上检查了高放线圈的并联阻尼电阻都在,又调整了短波2的微调电容和高放负载线圈等,无效果;后来又 ...

    若是收音机动态范围窄,造成强台堵塞失真,检查一下二次AGC的D2二极管正反向的电阻有无明显的变坏,造成AGC控制深度不够。
    在接收短波时,遇到强台缩短接收电线,看看失真是否减轻或消失。
    调整一下混频管和本振管的静态工作电流,看看接收短波强台时,失真如何变化?
     调整短波振荡线圈造成短波1也破音,问题可能出在短波本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收音机动态范围窄,造成强台堵塞失真,检查一下二次AGC的D2二极管正反向的电阻有无明显的变坏 ...

感谢常老师指导!

我检查一下二极管看看。

941的偏置电阻都是固定阻值,要想调整工作电流须外加可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