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T0936MB9制作的全频段收音机

楼主(2024-05-06):
制作了一个使用stc8h1k17单片机控制KT0936MB9全频段收音机,两个中波500K-1750K(1k选台),513K-1746K(9k选台),10个短波1.75M-32M(5k选台),2个调频fm1:71M-110M,fm2:32M-71M,单片机写入程序时选择晶振6M,EEPROM 1k ,可以储存170个台
四个按键:模式,波段,上,下
模式0:手动找台储存,模式1:自动找台储存,模式2:播放储存的台
模式0,短按波段键 , 波段+,长按波段键,波段-,电位器调台,短按上、下键微调频率,长按下键储存当前台,长按上键删除所有已经储存的台,
模式1,短按波段键 , 波段+,长按波段键,波段-,长按下键自动搜索当前波段所有台并储存,长按上键删除所有已经储存的台,
模式2短按上,下键顺序播放已经储存的台。长按上键删除当前一个台
天线开关切换短板,中波天线。

补充内容 (2024-5-7 06:58):
单片机adc采集电位器电压,pwm输出控制kt0936调台。使用定时器1,输出另外一路软件模拟pwm控制kt0963波段,完成kt0936换台。通过nmos场效应管2n7002控制kt0936的电源,在运行中可以写入kt0936数据

楼主:
使用单片机模拟I2C从机,提供kt0936配置数据

楼主:
屏幕使用12832的液晶屏,spi串口st7567驱动

网友(2024-09-09):
谢谢分享,下载复制一下

网友:
没有看明白,能否详细说说控制方法,一直想要0936,苦于它没有频率显示,一直没有玩。

楼主:
kt0936只有在上电时与i2c从机通信,在收音时不能提供内部数据

网友A(2024-11-20):
我用stm32单片机模拟EEPROM控制0936,短波正常,fm波段干扰很大,不知你这个是否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32单片机模拟EEPROM控制0936,短波正常,fm波段干扰很大,不知你这个是否有干扰?

调频,短波没有干扰,中波在MCU更新液晶显示数据时,在1100k时点有一点干扰,将中波磁棒布置在远离MCU和液晶的地方,在磁棒中心垂线放置MCU,可以降低中波干扰。MCU不控制时,进入休眠模式,按键后唤醒,可以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