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死磕otl,这个电流对吗

楼主(2024-05-07):
还是这台牡丹944,搞了前后一个月了,最初的毛病是末级管发烫,更换后依然发烫,后受指点排查更换d4为 1nxxxx的二极管,故障排除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就是中点电压不在中点,同时电流也偏小,只有10ma左右,此时收音机已可以工作,但显然不在好的状态。

我尝试改变r17来调节电流,但无效,短路也无用。

唯一有效的是改变r15,当我在r15上并联300欧的电阻时,整机电流达到了18ma左右,算是接近正常值。

但r15本身有1k,变小到300欧以下本身有点不合理,同时也解释不了r17调节无用。

关键此时中点电压,w2调节改变很小,即使将w2调到最大,也无法把电压调到中点,需要至少在r14增加一些,才有可能调到中点。

想请问是否我这电路还有没查出的问题,电容全部更换了,电阻基本也都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BX太贵,成品率太低。设计者是个变废为宝的高手,但是现在,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垃圾电路。

这个电路,确实有点鸡肋。
已经用到3DX功率管了,还要废物利用3AX81来去库存,可悲……

网友B:
将BG7、8拆下,调节中点电压看看。或者将BG7、8互换一下看看。怀疑其中一个管子漏电流太大!

网友:
可能新管子放大倍数不够,旧管子应该没坏,把旧管子换回去试试,所有换过的电阻都恢复原值。

网友C:
这个电路本身就是临时拼起来的,对各个管子的特性有较高的要求,推动管上管是硅管,下管是锗管,在使用过程中就存在下管放大倍数变小的风险,更换2CK为1N系列后,管压降减少,电流降低是正常的,这时不应调整R15,它是一个反馈电阻,减小后会使反馈量增大,得不偿失。应该在换上的1N系列管子上直接串联一个数百欧可调电阻,调整到输出电流正常。如果你只换了1个未级功放管,很可能是与原管放大倍数差太多,这种情况下即使调到正常值,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上下管的波形差距太大。

网友:
中点电压是高还是低,分析电路才好判断。

网友D:
资料介绍的末级静态电流是7·15mA,静态电流调整是R17;
W2是中压调整元件;
如果不行,那就考虑管子的放大倍数是否合理。
按说,D4使用硅二极管替代差异不大。

调整R15以适应末级静态电流,不可取,这是一个反馈电路。

有坛友嫌弃这个电路不好,使用全硅管改造了一番:

网友E:
玩OTL OCL,一定要搞清楚三极管上 下偏置电阻对电流大小的作用,像这种硅锗混合型电路,直接换成全硅管比较好,

网友F:
1、中点电压偏低,是因为BG5的beta值比原机管子大。需要增大R14才能调回来,或是改用beta值小的管子。

2、R15是自举电路中BG5的AC负载电阻,决定了BG5这一级的AC增益。他不是负反馈电阻,把他稍改小一些,只是令该级的开环AC增益稍减少一些,比如由1k改为500欧,开环增益只减少至原来的1/2(减少了6dB),对整机影响并不大。

3、原机规格标的是电流小于等于20mA,并不表明需要接近20mA才符合规格。前面已有回帖指出,7~15mA都符合。

网友G:
检查一下4只功放管,漏电流是不是过大,尤其是BG7,3AX21漏电流过大的话,再经过3a x81放大,就会把中点电压拉低。

网友H:
您好!这种复合功放的维修和制作有一定的难度,晶体管的直流参数对电路的影响非常大。必须根据晶体管的直流参数来设置电路元件的数值,也应经过正确的理论计算,光凭理论推定很难切合实际。请将功放部分5个管子具体使用的型号,以及大致的直流参数告诉我,也许能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机型在80年代有不少,音频性能也很好,但维修有难度,因当时维修技术的局限,被修坏的很多。

网友:
如果不追求原汁原味,还是根据坛友建议,改成硅管的好。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四管OTL扩大板,你参照图片,中点电压受R15和BG4放大倍数影响,当其他参数不变,要将中点电压调至3V,如果BG4放大倍数过大,会出现调整W2到最大值,中点电压依然偏低,如果BG4放大倍数过小,比方只有40倍,那会反过来出现中点电压偏高的现象。W2和R14阻值确定情况下,设计时就会对BG4的放大倍数有限制。W2和R14,R12提供负反馈,因此W2和R14也不能过小,如果原来W2使用100K,按中心阻值50K设计,则Rb=50+68=118K,Re等效电阻0.76K,那放大倍数大概是118/0.76=155,放大倍数最小68/0.76=97,最大168/0.76=221,大概率筛选一下BG4就可以了,简易型的OTL,一般有5-10mA静态电流很正常。你不想修改其他参数,略微调整R15即使300Ω也没有多大问题,有自举电路,增益变化不会很大,只是静态电流15mA有点大了,容易烧管子。

网友I:
1,中点电压无法调高,查下C19、C20是否漏电?BG5是否已软击穿?
2,功放级静态电流偏小,取消R16(估计已短路),R17从零阻值开始调节(R17增加静态电流才会增加)。
     第一点可能性较大。

网友J:
BG6、8的放大倍数大致等于BG7、9的放大倍数,才能调节中点电压至1/2Vcc。当然,热敏补偿电阻补偿性能一定要达到要求先~

网友:
我洞洞了一个老爷子前辈的差分OTL,用两个9014,一个9015,BD140和BD139互补输出,在两节18650供电情况下,推动收录机拆的sharp6寸半喇叭,声音很大很不错,基本上不用调试,静态总电流4.5mA

网友K:
W2 很关键,请问楼主换新件了吗?原来那种简易型的微调电阻大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调节不到位,只有换新的(我换的是精密多圈型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W2不仅调整中点电压,也调整了末级偏置电流。944A/942A 我修了好几台,功放级基本上都是W2的问题。

网友:
楼主提出问题的时候最好说明一下自己的思路,碰到问题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应对办法?别人可以根据你的思路帮助你解惑和提高。不要只是纠结于怎么做?因为思路理清了,自己可以思考和寻找解决的办法,才能有所提高。否则你即使解决了问题,对你的水平提高也很有限。这是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目前我学习并总结了楼上的指点后,先观察本机的情况

因为时间和上次修理不成功闲置太久,我已经忘了板上换过什么了

首先几个电容全部更换了, 2ck换成了1n二极管

bg8 9可能更换过,但也是从同款机型料板上拆下的3ax81,理论上是配对的

bg6 没有更换过,bg7可能更换过,但也是同机型上拆下的3ax21

然后我先尝试最简单的方法增大r14至300k时,此时中点电压在3V,整机电流断开音量电位器中点约7-8ma,而当接上电位器,扬声器中出现收音噪音时,电流约为15ma以上

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正常

再强调一下,收音一直是可以用的,现在也能收到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BG7、8拆下,调节中点电压看看。或者将BG7、8互换一下看看。怀疑其中一个管子漏电流太大!

7 8互换?8和9不是匹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本身就是临时拼起来的,对各个管子的特性有较高的要求,推动管上管是硅管,下管是锗管,在使用过程 ...

我倒是有同款型号的料板,是否此处用2ck原件换上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介绍的末级静态电流是7·15mA,静态电流调整是R17;
W2是中压调整元件;
如果不行,那就考虑管子的放 ...

感谢回复,因为管子都是同款机型料板上拆来的,暂时没有条件测量这种老锗管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OTL OCL,一定要搞清楚三极管上 下偏置电阻对电流大小的作用,像这种硅锗混合型电路,直接换成全硅管比较 ...

感谢,其实机器能出声,主要是想搞明白这个故障是何引起,连原理和状态都搞不好,更谈不上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中点电压偏低,是因为BG5的beta值比原机管子大。需要增大R14才能调回来,或是改用beta值小的管子。

2 ...

老师好,bg5并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4只功放管,漏电流是不是过大,尤其是BG7,3AX21漏电流过大的话,再经过3a x81放大,就会把中点电 ...

您说的很有用,我现在暂时把电阻提高达到中点正常了,是否还需要去测试bg7漏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这种复合功放的维修和制作有一定的难度,晶体管的直流参数对电路的影响非常大。必须根据晶体管的直流 ...

感谢老师的细心指点!详细我列在楼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中点电压无法调高,查下C19、C20是否漏电?BG5是否已软击穿?
2,功放级静态电流偏小,取消R16(估计已 ...

电容均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BG6、8的放大倍数大致等于BG7、9的放大倍数,才能调节中点电压至1/2Vcc。当然,热敏补偿电阻补偿性能一定要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W2 很关键,请问楼主换新件了吗?原来那种简易型的微调电阻大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调节不到位,只有换新的 ...

兄好,w2我暂时没有100k的去更换,但是我测量过是有用的,从大到小调节,中点电压在平稳变化,只不过只有0.2v左右的程度,可说是几乎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w2我暂时没有100k的去更换,但是我测量过是有用的,从大到小调节,中点电压在平稳变化,只不过只有 ...

这种简易型的微调电阻触头电阻增大后,等于给动触点串了一个大电阻,其等效电路已经变了,很可能无论如何也调整不到应有的中点电压。

更换一个新的微调电阻是上策。宝上买几个也就两三天的事儿,我当时也是现买的。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其实机器能出声,主要是想搞明白这个故障是何引起,连原理和状态都搞不好,更谈不上改造了

低频锗管穿透电流很大,热稳定性很差,做直偶放大器很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7 8互换?8和9不是匹配的吗

  笔误,应该是BG8、9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目前我学习并总结了楼上的指点后,先观察本机的情况

简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普遍偏高,一般小功率的都可以上到300-400,更换三极管后,简单粗暴解决中点调节问题就是增大W2,比方用1M或者500K的电位器,这样就可以扩大三极管的选择范围,如果嫌反馈浅了,失真大,可以在W2和R14上并联RC网络调整反馈量。

网友:
检修和调整OTL功放,必须要知道每个元件的作用,否则无从下手。牡丹944收音机的功放电路中,R16、R17是调整BG6、BG7发射结正向偏置电压的,R16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因此通常通过调整R17来调整BG6、BG7发射结正向偏置电压,进而调整BG6~BG9的静态集电极电流。R14、W2是调整BG5基极偏置电流的,改变W2阻值就可以调整BG5集电极电流,进而改变R15两端电压、BG5集电极电压以及BG6发射极电压——须注意的是,调整BG5集电极电压的同时,流过D4、R16、R17的电流也会发生改变,BG6~BG9的静态集电极电流也有变化。
一开始的故障现象是BG8、BG9发烫,那么应该先断电,焊开D4其中一个引脚,测量D4正向导通电压以及R16、R17并联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测量结果正常,那么装回D4,短接R16、R17,若整机电流能降低到正常值以下(可能出现电流很小的情况),那么,优先考虑减小R17来调整整机静态电流。在元件参数固定不变的情况下,BG5集电极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R16、R17两端电压与BG5集电极电流成正比,而D4两端电压受BG5集电极电流影响小,因此,D4选用正向导通电压较高的二极管,R17阻值适当减小,可以减轻电池用旧之后因为BG6BG7发射结正向偏置电压变化导致的交越失真现象。解决功放管发烫问题,优先减小R17而不是D4更换导通电压更低的二极管。
在解决整机电流大的故障之后中点电位较低,调整W2无法使中点电位正常,须检查BG5放大倍数是否过大、BG7、BG9穿透电流是否过大。牡丹收音机BG5使用的3DG201放大倍数多在100以下,如果被更换成放大倍数几百的9014,那么,W2换成470k或者更大,可能把中点电位调整得合适。如果是BG7、BG9穿透电流偏大导致中点电位异常,那么就不应该通过调整R15或者W2使中点电位恢复正常,而是要更换掉穿透电流过大的三极管。所谓穿透电流,就是基极空置,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正向电压之后的电流,锗管穿透电流比较大,用在OTL功放的锗管须挑选穿透电流较小的,否则中点电位可能失控。如果BG7穿透电流较大,在没有可替换的三极管时,可以尝试在BG7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一只电阻,以减小BG7导通程度。

网友:
关于这个电路,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说的不见得正确,还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从OTL电路来看,BG4应该是前置放大,BG5应该是激励级,BG6-BG9应该是输出级。

从这个电路来看,BG6的发射极是3V,那么BG6的基极应该是3.7V,那么IC5(R15的电流)=(6-3.7)/(1000+8)≈2.3mA。楼主可以通过检查这个电流判断BG5是否正常。

BG9的发射极是3V,BG9的基极是3-0.7=2.3V,因此BG7的发射极电压也是2.3V,那么BG7的基极电压应该是2.3-0.7=1.6V。也就是说,从BG6基极和BG7基极之间的电压应该是0.7+1.4=2.1V,这个电压也是检查点之一。

如果BG5的IC不是2.3mA那么可以考虑更改R14和W2的范围。如果BG6基极和BG7基极之间的电压不是2.1V,那么考虑D4的压降是否正常,R16//R17的值是否正确,VD4+R16//R17*IC5=2.1V。

由于BG8的发射极是6V,那么BG8的基极是6-0.7=5.3V。因此流过R19的电流是0.7V/220≈3mA。也就是说BG6,BG7的电流应该3mA。

至于BG8和BG9的工作电流(IC8和IC9)我看有的资料上写静态电流在10mA左右就可以了。至于怎么计算,我不太熟悉还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L: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末级功放管发热的原因是D4性能变差,结电压升高造成的,1N系列整流管结电压又偏低才导致末级电流调不上来,即使调R15为300欧姆,那BG5电流达到8mA显然超大,热敏电阻保护作用几乎丧失。所以D4选择合适的结电压管子,例如用硅管发射结或集电结代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它元件都不用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末级功放管发热的原因是D4性能变差,结电压升高造成的,1N系列整流管结电压又偏低才导致 ...

北极兵老师,您好:
      为什么调整调R13为300欧姆,BG5会达到8mA?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末级功放管发热的原因是D4性能变差,结电压升高造成的,1N系列整流管结电压又偏低才导致 ...

感谢老师,主要是之前故障时,也是坛友教我可试着把d4换成1N400X,我更换后确实能出声。

我手上有同款机器的料板,是不是我拆2ck来换上就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指导,我不再一一回复了

按我昨天的进展,增大68k的r14至300k时,此时中点电压在3V,断开电位器中点,也就是不播放底噪时,整机电流7-8ma,而当接上电位器,扬声器中出现收音噪音时,电流约为15ma以上

按理这时已经接近正常的范围,为了进一步验证各位的经验

晚上我打算首先

把之前替换2ck的in400x换回同款机上拆下的2ck,看看整机电流和中点是否准确

把bg8 9互换,看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来判断bg9的漏电流是否偏大

测量bg7的放大倍数,看看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但是bg7的漏电流单独测量该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北极兵老师,您好:
      为什么调整调R13为300欧姆,BG5会达到8mA?

不好意思打错数字了,是R15。已经改过来了。
换1N管子,结电压低太多,导致末级电流低,加上敏电阻R16又小,调小R15才能补偿结电后的减小量,这又导致BG5集电极电压低,.中点电压也随之降低。所以要选择D4合理的结电压,或加大扎上敏电阻R16(这个更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主要是之前故障时,也是坛友教我可试着把d4换成1N400X,我更换后确实能出声。

我手上有同款 ...

对,一换解千愁。
代换元件要考虑其在电路中发挥作用的参数,越接近原来的越好。OTL电路是一个整体,各元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改变一个参数影响全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指导,我不再一一回复了

按我昨天的进展,增大68k的r14至300k时,此时中点电压在3V, ...

断开BG7集电极,串电流表就可以测漏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北极兵老师,您好:
      为什么调整调R13为300欧姆,BG5会达到8mA?

中点电压3V,电源电压6V,那R13压降3-0.7=2.3V,电流就是8mA左右

楼主:
破案了,原来是bg6损坏了

晚上实在不甘,把bg 5 6 7 8 9全部用替换法下来测试,最终发现bg6损坏

网友: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怎么坏了?是漏电太大?还是断路?还是放大倍数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