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斯计能不能测量闭合磁芯的磁场变化

楼主(2024-05-07):
测量磁场变化,不是具体的量,如果可以,探头如何放置?

网友A:
高斯计测量磁场还是测量磁通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斯计测量磁场还是测量磁通量变化?

能测磁通变化当然最好,应是是测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斯计测量磁场还是测量磁通量变化?

一般高斯计有两种选择,分别测量静态磁场和动态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上缠两圈测电压就是磁感应强度的变化量,具体计算参照《普通物理》。

楼主说的“闭合磁芯”可能不是 ...

我指的闭合磁芯是指磁路闭合,如常规的磁环,两半合在一起的铁氧体,而高斯计我看到多是用于永磁表面磁性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芯上缠两圈测电压就是磁感应强度的变化量,具体计算参照《普通物理》。

楼主说的“闭合磁芯”可能不是 ...

我主要想测量最大磁饱和强度

网友:
厉害,楼主搞高端的东西!

网友:
CT3高斯计可以测交流磁场。

网友:
闭合的磁环磁通变化量这样应该是测量不了的,它的探头放不进磁环里。测量磁环磁通变化量可能是通过磁环上的线圈来测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