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字电感骨架能绕高压变压器吗

楼主(2024-05-07):
资金有限,不打算买正经变压器,3.3uH 1mH 10mH的电感都试过了
初级线圈3圈,输入脉冲电压400V,怎么的都得输出至少400以上吧
然而并没有,实测就几十到几百mV

以前用工字电感绕变压器有成功过
初级线圈10+10,10mH的电感,成功3V升压800V

按理说应该可行,是我初级绕组绕太少?

网友A:
初级线圈(输入)应该在里面。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J4m1J7aa/

正经变压器起弧成功,电路部分没啥问题

现在有3种猜测

小电感骨架太小,转换不了太大能量,磁饱和啥的
初级绕组不够,
初级绕组隔着皮距离太远

网友B:
磁路没闭合是其中一个原因,本来初级圈数就少,加上磁路开放,能量侧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路没闭合是其中一个原因,本来初级圈数就少,加上磁路开放,能量侧漏。

我回去把电感皮扒了,再绕个试试

网友:
有一种电感,是在工字电感外面加一个环型磁套,用以形成闭合磁路。我用这种电感做过小功率升压电路。

网友:
有一种工字电感外加磁屏蔽罩的可以

网友:
做变压器传输能量的话最好把磁路闭合起来,
2.5mH只是用来阻挡交流电的,能挡住就算胜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线圈(输入)应该在里面。

这难度较高,相当于全部重新绕

网友C:
5,6,7楼说的那叫  磁罐  ,效率比磁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7楼说的那叫  磁罐  ,效率比磁芯高。

感谢回复去淘淘看有没有这种

网友D:
你那个初级圈数那么少,什么信号源能驱动,好像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初级圈数那么少,什么信号源能驱动,好像不现实。

400V 脉冲触发,电流估计10A不到
使用的 MCR100-8 晶闸管

网友E:
你测其中一个绕组电感,然后短接一下另一个绕组,如果电感有变化,说明电感之间是有耦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其中一个绕组电感,然后短接一下另一个绕组,如果电感有变化,说明电感之间是有耦合的了。

好方法,值得尝试

网友:
小时候做电击枪,都是把收音机中波磁棒,搞成几节,然后粘成 “口”型的框,两侧绕线圈,做成高频变压器,用3DD15D振荡,用个硅堆给高压电容充电,然后可以听到啪啪声

网友:
让磁力线在磁性材料里面跑,减少“电磁电”转化过程的损耗。
开放磁路的话,会有一部分能量损失

网友E:
工字形磁芯肯定可以的,例如淘宝搜一下‘3脚升压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字形磁芯肯定可以的,例如淘宝搜一下‘3脚升压电感’

3脚的抽头电感,相当于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