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6N5P管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楼主(2024-05-07):
发几个6N5P管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
6N5P是电老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5P阴极输出做耳放,功率和音效还是不错的,当时很流行。唯一缺点是阴极电阻发热严重,夏天就更厉害了,最 ...

6N5P被炒到这么高价格了吗?这管子离散性很大,灯丝电流也大,玩儿的人比较少

网友:
这管子除了做整流或电源稳压没有什么用的,当年12元一个存了8只6n13p,有4只是T级

网友:
这管必须用晶体管从阴极推,就是栅地输入,这样先把线性问题解决了,再按常规电路找前级,但那样已经不是三极管功放了

网友B:
早些时候玩胆机,买东西叫邮购,在宝尔真也买过不少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些时候玩胆机,买东西叫邮购,在宝尔真也买过不少东西的。

你好,宝尔真的老顾客,你现在玩什么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宝尔真的老顾客,你现在玩什么胆机?

这几十年,什么胆都玩过了。现在主要玩电视行输出管。

网友C(2025-03-30):
6n13P是不是比6N5P更好?为什么有这么两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13P是不是比6N5P更好?为什么有这么两个型号?

这是从电真空器件手册上拍摄的6N5P/6N13P两种管的技术参数。看着两种管的参数差不多,但细看6N13P,有几个参数要好于6N5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从电真空器件手册上拍摄的6N5P/6N13P两种管的技术参数。看着两种管的参数差不多,但细看6N13P,有几 ...

谢谢,阳极电流,跨导比5P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