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倍量镍氢5号电池内阻/充/放容量测试

楼主(2024-05-07):
        原本是想买点七号镍氢电池来给用了多年的剃须刀换换新动力,奈何下单时候没看清楚型号就下单了
        来都来了索性顺便测测内阻和容量吧

         本期猪脚  购入价2元多点 一对包邮到家
         标称容量1300mah  1.2V低自放电等等

          单颗克重17克左右,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重量很难有1000mah以上

         内阻测量结果为26.700毫欧,为了方便本次测试均在正负极点焊了镍片

          到手不知道是不是满电 索性先放空电量至0.9V,然后使用可调电源以1.5V/0.5A 进行长达5小时的充电,充到1.45V时就没什么电流了
此处得知充入为852mah

         接下来使用廉价的放电设备,以0.5A 截止0.9V进行放电测试
得出结果835mah与充电相比没什么差异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价格挺便宜,标称1300mah实际只有800mah左右,内阻不算差倒是能用

网友A:
3000多的不错 用收音机刚刚好

网友B:
我也刚买回了倍量电池,是磷酸铁锂,标700毫瓦时。实际测试几个都达到210毫安时以上不算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多的不错 用收音机刚刚好

3000具体指的是哪一款那个型号? 我记得倍量有一款黑标的是标称足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买回了倍量电池,是磷酸铁锂,标700毫瓦时。实际测试几个都达到210毫安时以上不算虚标。

铁锂的话我很少用来小电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买回了倍量电池,是磷酸铁锂,标700毫瓦时。实际测试几个都达到210毫安时以上不算虚标。

倍量终于不虚标了

当年的倍量磷酸铁锂,实测 600mAh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的短路电流能达到10A以上,适用于大功率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倍量终于不虚标了

当年的倍量磷酸铁锂,实测 600mAh

这个3400毫瓦时倍量就是虚的,记得不到3000,现在充电中,满了再测量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3400毫瓦时倍量就是虚的,记得不到3000,现在充电中,满了再测量一次。

你这个多少钱 我买了几个 10 块钱的

主要用于观察小电流负荷使用情况,容量的话是炒鸡虚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多少钱  我买了几个 10 块钱的

去年9月23买的,24RMP

网友D:
专用设备,测试了才有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具体指的是哪一款那个型号? 我记得倍量有一款黑标的是标称足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9月23买的,24RMP

我那个 10 块钱都有 1.4Ah*1.5V=2100mWh,你价格翻了一倍不止了,3400mWh 应该要有吧

btw. 我那个是标称 2600mW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 10 块钱都有 1.4Ah*1.5V=2100mWh,你价格翻了一倍不止了,3400mWh 应该要有吧

测量中,这次用那个0.25级分流器串联调节测试仪电流尽量误差小点。好像准备空电了就恒压1.1V还有几十毫安时,这设一次放空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买回了倍量电池,是磷酸铁锂,标700毫瓦时。实际测试几个都达到210毫安时以上不算虚标。

700mWh/3.2V=218mAh,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0mWh/3.2V=218mAh,应该算正常吧。

是的,所以我说不算虚。我测量也有误差,也许实际超过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多少钱  我买了几个 10 块钱的

昨晚充电到绿灯不闪了才测量的,是充电还未满还是半年来容量下降了不到1.3安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晚充电到绿灯不闪了才测量的,是充电还未满还是半年来容量下降了不到1.3安时

不是吧 这差得是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400毫瓦时倍量就是虚的,记得不到3000,现在充电中,满了再测量一次。

3400mwh/3.7V≈919mAH

网友:
恒压1.5V

网友:
凡是标mWh的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用设备,测试了才有底

设备东拼西凑来的,本身也很久没玩过镍氢了就顺便测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这差得是不是太多

从早6点多充电把电池满,充电灯不闪后反复拔插充电几次确保已经不再充入。再次放电,1260毫安时就掉落电压,以后再也不买这个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早6点多充电把电池满,充电灯不闪后反复拔插充电几次确保已经不再充入。再次放电,1260毫安时就掉落电 ...

所以你原来的记忆到底是多少 还是它太虚标

btw. 你这个放电仪是用图上那个 8 欧姆电阻放电的,所以电流一百多毫安?有试过 1A、2A 或更大电流下的表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原来的记忆到底是多少  还是它太虚标

btw. 你这个放电仪是用图上那个 8 欧姆电阻放电的 ...

没试过别的电流,这么小的体积开关稳压也不会得多大吧,1A多可能到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别的电流,这么小的体积开关稳压也不会得多大吧,1A多可能到顶了。

我那个至少 2A 没问题

测过 1A 放电容量

由于这个山寨电子负载比较那啥,测得结果也许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原来的记忆到底是多少  还是它太虚标

btw. 你这个放电仪是用图上那个 8 欧姆电阻放电的 ...

记得是1.8几安时算起来不到3000毫瓦时,那时电流不记得准不准了。
刚才试了下2.5A不到10秒就保护,电流断断续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1.8几安时算起来不到3000毫瓦时,那时电流不记得准不准了。
刚才试了下2.5A不到10秒就保护,电流 ...

所以还是要留存照片证据,毕竟记忆不靠谱 不过从价钱看,倍量的价钱也有点倍量啊

网友F:
倍量电池太垃圾.不会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倍量电池太垃圾.不会再买

说的很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