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电烙铁加个 状态指示灯!

楼主(2024-05-07):
恒温电烙铁,贴外壳上听到  变压器 (输出)间歇工作,没有指示的东西,挺别扭的。于是给它加个指示灯。
拆个坏的万用手机电池充电器上的 高亮度指示灯(红色),安装在 外壳上,可以看到 :开机持续供电,到设定温度后,开始断续供电。
测量烙铁头 供电交流26伏左右,烙铁头冷电阻 约5.6欧。选两个10K 电阻串联到发光管上,用电烙铁自己焊自己。,发光微弱,摘下一个10K电阻,再试,发光基本可以。
外壳钻一个孔,一滴胶水搞定。
发图,这个烙铁就这个样子了,焊点基本豆腐渣。热延迟4-5秒。是不是测温头离烙铁头太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喜新不厌旧。
这个焊把还舍不得扔了!!
一次只能 点一个焊点。还得马上 移开,否则就豆腐渣!

按你的焊接描述必须升级,希望下个礼拜听说你买了T12.买就买数码显示,有单片机控制的哦。

网友B:
焊点豆腐渣,如果不是焊锡问题,松香解君愁

网友A:
炒了10年的T12,楼主不想试试??

网友C:
讲究人把原位原L E D换成双色,绿电源,红加热混橙色。

网友:
这焊功,感觉比我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究人把原位原L E D换成双色,绿电源,红加热混橙色。

谢谢。
感觉有 温度数码显示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炒了10年的T12,楼主不想试试??

喜新不厌旧。
这个焊把还舍不得扔了!!
一次只能 点一个焊点。还得马上 移开,否则就豆腐渣!

不知道 它是怎么工作的,所以安装了 烙铁头供电指示灯。把把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点豆腐渣,如果不是焊锡问题,松香解君愁

谢谢。感觉就是 它断电了。然后过几秒 才恢复供电,温度也马上达到熔融状态。(可能就是测温点 离加热区远)

还不如 改成手控通断式的。

楼主:
玩到老了,才开始回头 研究 起电烙铁了。
想当年 一把 20瓦的 电烙铁,似乎焊什么都可以。
现在怎么就 越来越不好操作啦,稍不注意 就把烙铁头 烧黑氧化不粘锡了。

网友:
没有啥可折腾的了,就折腾电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焊接描述必须升级,希望下个礼拜听说你买了T12.买就买数码显示,有单片机控制的哦。

谢谢回复,照你 这么一说,我还真得买一个 T12 啦!
买。两个一起养着!还有几把 20瓦 30瓦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