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电脑启动GHOST失败

楼主(2024-05-07):
既然是dos,copy不行吗?xcopy???

简单的可能就是好的。

网友:
4M内存怕是不够吧。

网友:
CONFIG.SYS文件怎么写的

网友:
4M内存,ghost恐怕运行不了,最低推荐16MB。要是AST那种板卡CPU,除了加ISA内存卡外还真就没啥好办法扩内存了

网友:
dos4gw.exe是随游戏启动的,不用在 *.SYS 和 *.BAT里设置启动,在游戏中附带这个EXE;GOST不行那就装WIN32吧。

网友:
GHOST应该用不上DOS4GW。似乎没见过下载的GHOST压缩文件中包含DOS4GW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估计 GHOST 4.0 5.0 6.0,可以启动。

GHOST 5.1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