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最近考察type-C电烙铁的心得

楼主(2024-05-07):
一直用传统电烙铁,热得慢是最大的bug,另外就是需要用市电,不方便户外作业,所以想买个速热又能用充电宝的电烙铁,最近考察了一下,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心得,欢迎各位老师指正。

首先是名气最大的正点yz,最新型号是T80和T80P,前者用C210的烙铁头,更适合精细焊接,后者用C245烙铁头,虽然升温慢点(据说5秒化锡,前者2秒),但个人感觉通用性更强,对付大焊点更从容。二者都只有Type-C插口,直径14mm,纤细、美观,有大厂风范,销量最大,官方技术支持也最强。

第二是名气稍逊的菲尼rs(干嘛非起个貌似外国的名字),也算是大厂,最新型号是HS02-B和HS02-A,应该分别和正点的两个型号对应,好像推出时间比正点的两款稍晚一点(应该是今年推出的,比正点的晚几个月),价位基本同正点,但配置似乎更高一些(为弥补自己品牌力的劣势?),比如彩屏、带接地端子、三种预设温度,还带一个包,这些都是正点没有的,但直径较粗(20mm),不如正点的美观,手感上不知哪个好。

前面两个都是正规大厂的产品,还有一款是小厂或个人DIY的产品,最新款L210和L245C,应该也是和前两个品牌的两个型号相对应,直径只有13mm,最纤细,价格稍低。

以上三个品牌产品都是使用标准的C210和C245烙铁头,最后一款是使用标准T12烙铁头的,也是小厂或个人DIY产品,最新型号JV-100,特色是同时支持type-C和DC圆口电源输入,且价格最低(百元内,比上面两款便宜近一半),另外是电容感应休眠(前三个品牌都是震动检测)。

以上是本人“云考察“”的最近比较主流的代表性产品,信息如有不准确的地方欢迎指正,更欢迎分享真实使用心得。类似的产品还有不少,品质不一定弱,但名气和销量都稍差一些,另外有些使用定制的烙铁头,就不列举了。谢谢!

网友A:
我入了T80,说一下我喜欢的优点:1、小,不占地方,放在笔筒里就行 2、方便,用的时候,插上typec线就行 。用完不用等冷却,线一拔盖子一拧扔笔筒就好了。桌面真的很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入了T80,说一下我喜欢的优点:1、小,不占地方,放在笔筒里就行 2、方便,用的时候,插上typec线就行 。 ...

是的,笔帽很重要,所以不带笔帽的我就没列入考察范围。另外这款烙铁您觉得有什么缺陷吗?看网上主要说两点,一是待机功能误动作较多,二是烙铁头上有感应电压,不知您是否有同感?
菲尼rs看介绍也还不错,感觉性价比比正点的高一点,但太粗了,不太美观,握持感不知比正点的如何。

网友:
T12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笔帽很重要,所以不带笔帽的我就没列入考察范围。另外这款烙铁您觉得有什么缺陷吗?看网上主要说两 ...

缺陷暂时没发现,我用的少

我之前用的这款,对比也是和他比

这有一篇评测可以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06042

网友:
烙铁的灵魂就在烙铁头 ,一支优良的烙铁头 即使不控温也可以很好用。

网友A:
晚上焊了条线,这么大的焊点有点吃力,不过只要能将锡浸润,就会很快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焊了条线,这么大的焊点有点吃力,不过只要能将锡浸润,就会很快融化

如果是80p,会不会好一些?210的焊头太纤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80p,会不会好一些?210的焊头太纤细了

我当时选 80,是因为手里已经有一个老铁了,希望有一个小巧的。

每个人需求根据自身都不同。

网友(2024-06-12):
最近在考虑入手一个小巧的电烙铁。还在带线还是不带线之间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