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古老的文章

楼主(2024-05-08):
无线电1990年第三期,当时梦想制作的玩具。
图就不放了,似乎在这里不准发

业余制作1W无线对讲机

荆宝成

    编者按:本刊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热切希望报导功率稍大、通话距离稍远、性能较好的无线对讲机业余制作项目,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可供读者参考。但请注意:凡生产和使用这种对讲机的,均必须经当地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本文介绍一种使用元件少、电路简单、性能较为优越的无线对讲机,若调试好,接收机在信噪比为20分贝时的灵敏度可优于2微伏。发射机输出功率为1W,实际通话距离市区不小于1.2公里,开阔区不小于2.5公里。若将电源电压提高到13.5伏,通话距离还可以远些。
    由于本机在调制部分采用了脉宽调制形式,故发射状态下的电流比较小,静态时约为140mA,讲话时约为200mA,这样使电源利用率得到提高。
    电路工作原理
    图1为本机的工作原理图,图2为印制电路板图(1∶1)。
〖图片〗宽1775×高964
〖图片〗宽888×高1580
    1.发射机:发射机分音频调制和高频发射两部分。图1中的门电路F4、F5组成占空比为50%、频率为100kHz的方波发生器,用来对音频信号进行调制。话音信号经话筒H、BG6及F6组成的放大器放大后,经F4、F5产生的方波信号调制,从A点输出一个三角波,R11、R12及C18组成积分加法器,A点信号经F3比较后输出脉冲宽度和话音幅度成正比的脉宽调制信号。F1、F2及R7组成施密特触发器对脉冲信号进行整形,从F112脚输出完善的调宽脉冲,此脉冲经BG4与BG5组成的开关放大器放大后,经B3、B4、C19、C13组成的解调电路解调出音频信号去调制发射电路。
    BG3及有关元件组成频率为30MHz载频振荡器。BG1、BG2为30MHz丙类放大器,它们的工作情况分别取决于R1和R2的阻值。由于丙类放大器中的二次谐波成分非常高,所以必须用LC调谐回路选出基波成分。激励级输出电路由低通滤波器L3、C6、C7选频。发射级输出回路中,由L1、C4组成串联谐振电路,由C1、C2、C3和B1、B2组成低通滤波器,对输出高频信号进行选频和阻抗变频。在发射电路中,晶体的质量及BG1的性能好坏决定了整机调试的成败,所对这两个器件一定要选用高性能的。
    2.接收机:由BG7、BG8组成共发—共基高频放大器,以放大从天线经C24耦合过来的高频调制信号。这种电路增益高,稳定性好,可提高输入信噪比和改善对镜象频率的抑制能力。被放大后的高频调制信号经B7耦合至TDA1083的第6脚和第7脚。由R23和DW2组成的稳压电路。BG9和晶体JT2等共同作用产生30.465MHz本振信号,此信号经B8耦合至集成电路TDA1083的第5脚,在集成电路内混频出465kHz的中频信号,通过电路内部的中放进行放大和检波,最后经低放后从第11脚输出再去推动扬声器发声。TDA1083为一块调幅、调频收音机专用集成电路,本刊以前曾多次介绍,这里不再多讲。因为对讲机的使用距离差异很大,所以对电路内的AGC控制能力要求很高,不然在近距离使用时会产生阻塞现象。本机AGC电路由TDA1083的第16脚引至BG7的基极。经测试,AGC的控制能力可达20dB。
    元器件选择
    JT1、JT2为一对晶体,频率可选择在30MHz,并且要求每对晶体的频率相差465kHz。每两只机器的工作频率应要求完全一致。两台对讲机所用晶体管也应尽量一致。BG7、BG8为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宜选用低噪声管,工作频率应大于150MHz。可直接选用的管子有9018、3DG56、 3DG30、C1417等。BG2为高频中功率管,只要管子PCM≥0.5W、工作频率大于100MHz,均可以使用,如可使用3DG12B、8050等,但一定要是正品。BG1选用工作频率大于100MHz、功率大于5W的管子,如C2020等。F1~F6选用CD4069。集成电路选用TDA1083,也可用ULN2204或T900B直接代用。各个电感线圈的制作数据详见表1。
〖图片〗宽854×高943
    装配与调试
    1.发射部分低放级:首先将B5的磁芯退出,使30MHz振荡器停振。将电阻R26、R27换为一个22千欧可调电位器,调节此电位器,使A点的电压等于二分之一电源电压,如果有条件,可利用示波器观察F3的输出端,输出波形的占空比为50%,然后在D1两端并接一只8Ω扬声器(时间要短),此时扬声器应发出响亮的音频自激啸叫声。经上述试验后,可确认低放级已正常工作,可将22千欧电位器拆除,换上相应的电阻,低放部分就算调整结束了。
    2.发射部分:如无仪器调整发射电路,可先按图3制作一个简易选频电压表,电压表指示部分可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图3中线圈的型号为10TV、315。选频频率的校准方法很简单,只要将探针接入BG2基极,调节B5的磁芯使表头有指示。然后细调10TV315的磁芯使表头指示最大,再封好蜡就可使用了。调整发射电路时,可按如下步骤进行:①将6.3V0.15A的小灯泡串接一只0.01μ的小电容并接在BG2的e、c两电极间,调节B5磁芯使灯泡最亮,然后再退出一圈,此时振荡器则已处于最佳工作状态;②将灯泡与小电容拆除,并将串接后的灯泡和小电容并接在C3两端,拨动电感线圈L1使小灯泡最亮。再将串接后的灯泡、电容改并在C1两端,调整B1、B2使灯泡最亮。此时对着话筒讲话灯泡的亮度应随话音的增大而增强。然后拆除灯泡与电容,将选频电压表的探针焊接上0.5米的软线作简易场强计使用,将此场强计放在距对讲机约30cm的地方,将对讲机天线接入,调节B1、B2、L2、L3使场强计指示最大。
〖图片〗宽557×高263
    3.接收部分的调试:首先检查各静态工作点的电位(标准静态电位值参见表2和表3),如果正常,可将选频电压表探针接在TDA1083的第5脚,调节B8使选频电压表有指示即可。拆除选频电压表,使另一部机器工作在发射状态(拆除天线),细调被调试机器的各接收线圈,使噪声全部被抑制。(荆宝成)
〖图片〗宽892×高450
〖图片〗宽1820×高290

网友A:
做成了么?现在做的话就很简单了,以前缺少仪器设备,如今设备有了却没有这么大的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了么?现在做的话就很简单了,以前缺少仪器设备,如今设备有了却没有这么大的兴趣了……

当时太穷,而且那时买元器件太难。
忽悠有钱的同学从大王屯电器厂买了一对散件,做完还没来得及调试就拿到大学通知书上学去了。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网友:
1990年还不算古老,但是对于对讲机来说,这算是比较古老的了,30M的对讲机,光天线也短不了,当时只能说为了实现功能,考虑不了便携性。这个频率的对讲机,天线比较长,使用不便。
现在的高频对讲机,天线很短,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些价格便宜的有些场景用用也还行。

网友B:
1w30M业余短波发射机。
当年用请空的玻璃纤维纸基板作成功了,用的3DA10,因为没有天线和接收机,负载用6.3V/0.15A小电珠代替,贼亮,目测超过灯珠额定功率1W,但当时没有条伴判板和外壳,关键是天线,终了,现在还保存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30M业余短波发射机。
当年用请空的玻璃纤维纸基板作成功了,用的3DA10,因为没有天线和接收机,负载用6. ...

拿出来秀一下

网友:
這裏可以發圖的。

网友C:
我买过这个对讲机的套件,当时由于没有其它仪器,只有万用表,所以无法正确调试,距离大概1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太穷,而且那时买元器件太难。
忽悠有钱的同学从大王屯电器厂买了一对散件,做完还没来得及调试就拿 ...

还是 你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这个对讲机的套件,当时由于没有其它仪器,只有万用表,所以无法正确调试,距离大概10米左右。

现在 调下 看看……

网友:
喜欢无线电通联,请搜Ham或者无线电运动协会,那里有你需要的任何业余无线电通讯内容。

楼主:
电路图和PCB

楼主:
现在啥零件都不缺,只是懒得做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