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芯能做多大变压器?别再问了!

楼主(2024-05-08):
(无正文)

楼主:
授人以渔不授人以鱼!

楼主:
截图不清楚看附件PDF。

PS:谢版主鼓励。

PDF

网友:
感谢感谢。很清楚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不清楚看附件PDF。

PS:谢版主鼓励。

提供了文档,赞!下载收藏了,感谢。
把文档内容整理成文字贴上来,按需选用。

-------------------------------------------------工频干式变压器铁芯容量估算 ---------------------------------------------------------------

对于常规铁芯,例如标准的 EI 型,可以查手册估算铁芯容量,对于非常规形状的铁芯,可以用下面公式估算容量。

P =5.0*J*B*f*W*A*10^-7

P:铁芯容量,单位伏安 VA
f:交流电频率,单位赫兹Hz,大陆50Hz
W:铁芯窗口面积,单位平方毫米mm^2
A:铁芯有效截面积,单位平方毫米mm^2
J:系数,查下表获得(变压器采用自然对流冷却)
铁芯质量(千克)        系数 J
  0 - 3.5               3.5 - 3.1
  3.5 - 10.0          3.1 - 2.0
  10.0 - 50.0        2.0 - 1.5
  50.0 - 60.0        1.5 - 1.0

B:磁通密度,单位特T,这个值可以根据硅钢牌号查出来,也可以测出来,或者根据经验值估计。
EI铁芯的磁密值:
热轧硅钢片(例如金沙片)低于0.8T,但早已淘汰。
冷轧硅钢片(例如 H50, H18, H14)制作的变压器需要看用途,音响用电源变压器[低噪音低发热]1.0-1.2T,工业变压器[高噪音高发热]1.3-1.4T,短时过载变压器[例如点焊机]1.5-1.7T,磁饱和变压器 1.7T 以上。

环型铁芯的磁密值:
洋垃圾取向硅钢片1.2-1.6T;
互感器硅钢片1.4-1.6T[国产极少能上 1.6T];
进口的日本高磁密电力硅钢片[例如用于长期通电的电力设备]1.6 -1.7T。

注意,铁芯做成变压器的容量有可能会小于铁芯的理论容量,因为还跟绕线有关(例如用铝漆包线制作线包),窗口利用率大小。
---------------------------------------------------------------------------------------------------------------------------------------------------

-------------------------------------------------------------    例一    -----------------------------------------------------------------
EI133洋垃圾铁芯,窗高66.6mm,窗宽22.2mm,舌宽44.4mm,叠厚70 毫米,质量6.50kg。
系数:J = 2.5 [查表插值法]
磁密:B = 1.1T [估计]
窗口面积:W=窗高*窗宽=66.6*22.2*2=2957.04mm2
铁芯截面积:A=舌宽*叠厚=44.4*70= 3108mm2
铁芯理论容量:
P=5.0*2.5*1.1*50*2957.04*3108*10^-7
=631.8VA
--------------------------------------------------------------------------------------------------------------------------------------------------

-------------------------------------------------------------   例二   ------------------------------------------------------------------
环型洋垃圾铁芯,外径60mm,内径35mm,高35mm,质量0.51kg。
系数:J=3.4 [查表插值法]
磁密:B=1.6T [实测]
窗口面积:W=352*3.14/4 =961.625mm2
铁芯截面积:A=35*(60 - 35)/2=437.5mm2
铁芯理论容量:P=5.0*3.4*1.6*50*961.625*437.5*10^-7=57.2VA
--------------------------------------------------------------------------------------------------------------------------------------------------

------------------------------------------------------------    例三   ------------------------------------------------------------------
R型铁芯,材质 B30G130,宽94.5mm,高30.5mm,窗长101mm,窗宽37mm,质量 1.9kg。
系数:J=3.3 [查表插值法]
磁密:B=1.5 T [查激磁曲线]
窗口面积:W=101*37=3737mm2
铁芯截面积(近似):A=(94.5 - 37)/2*30.5*3.14/4=688.35mm2
铁芯理论容量:P=5.0*3.3*1.5*50*3737*688.35*10^-7=318.3VA
--------------------------------------------------------------------------------------------------------------------------------------------------

------------------------------------------------------------    例四    ----------------------------------------------------------------
O型铁芯,材质23ZH90,外径157,内径72,高43.1mm,质量4.0kg。
系数:J=2.7[查表插值法]
磁密:B=1.6T [查激磁曲线]
窗口面积(近似):W=[(157 - 72)/2*0.25+72]2*3.14/4 = 5359.11mm2
截面积近似:A=(157 - 72)/2*43.1*3.14/4=1437.92mm2
铁芯理论容量: P=5.0*2.7*1.6*50*5359.11*1437.92*10^-7 = 832.2VA
------------------------------------------------------------------------------------------------------------------------------------------------

网友A:
想请教一下,点焊机的铁芯功率要怎么取?取原功率的多少倍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授人以渔不授人以鱼!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点焊机的铁芯功率要怎么取?取原功率的多少倍合适?

点焊机属于短时过载的类型,不在乎变换后的波形,只在乎功率,磁密B的取值接近饱和功率最大,其余参数不变。
以H50为例,做普通电源变压器,B的取值1.0T,点焊机可以1.6-1.7T。H50跟烂铁片子差不多,但做点焊机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不好意思,语文从来没及格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授人以渔不授人以鱼!

这句话用在这里,我觉得更有意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焊机属于短时过载的类型,不在乎变换后的波形,只在乎功率,磁密B的取值接近饱和功率最大,其余参数不 ...

太保守了吧?见有人50x90mm铁芯取90匝,居然没炸。我的拆机变压器50*100是120匝,4安7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保守了吧?见有人50x90mm铁芯取90匝,居然没炸。我的拆机变压器50*100是120匝,4安7空载

50*100,空载220 * 4.7A = 1034VA,这要是忘了断电,一会就得冒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0*100,空载220 * 4.7A = 1034VA,这要是忘了断电,一会就得冒烟吧。

点焊机工作一般0.1秒或更短,点不透的加时间也没用只会烧黑,所以电流密度取得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100,空载220 * 4.7A = 1034VA,这要是忘了断电,一会就得冒烟吧。

微波炉就是这么工作的,没有风扇散热也不会一会儿就冒烟。

我一个老微波炉变压器可能有些问题了空载电流比较大高达6A,空载也才120瓦,通电10分钟还是冒不了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就是这么工作的,没有风扇散热也不会一会儿就冒烟。

我一个老微波炉变压器可能有些问题了空载 ...

微波炉是用的漏磁变压器,短路都不烧,只是电压狂掉而已。你这点焊机变压器显然不是漏磁的,假设负载4V,你肯定不希望通电掉到0.4V,对吧?

你那个规格和绕线匝数,点焊机变压器磁密都取到2.0T了,这个磁密下用烂铁和用硅钢片已没任何分别,都不如用铁块做铁芯导磁好,成本还更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波炉是用的漏磁变压器,短路都不烧,只是电压狂掉而已。你这点焊机变压器显然不是漏磁的,假设负载4V, ...

再大磁密我也没办法呀,这是原装220V绕组,绕组绝缘包层我都没动的。微波炉里面拆出的变压器,只是拆掉高压绕组穿线绕4匝线。当然限制功率铁片也拆了,磁傍路铁片拆了你说不是漏磁就不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大磁密我也没办法呀,这是原装220V绕组,绕组绝缘包层我都没动的。微波炉里面拆出的变压器,只是拆掉高 ...

几乎没花钱拼凑起来的东西就凑合着用呗,还要啥自行车?如果自己做,肯定不应该那样。
我只是不明白,这50*100就是舌宽50毫米,叠厚100毫米,这得多大微波炉用的变压器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乎没花钱拼凑起来的东西就凑合着用呗,还要啥自行车?如果自己做,肯定不应该那样。
我只是不明白,这 ...

您记错了吧,微波炉变压器没有这么大,可能您记得的是我折腾的第二个变压器,那个36V1000W普通变压器改的。那个我动了初级绕组。

第一次弄的是这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记错了吧,微波炉变压器没有这么大,可能您记得的是我折腾的第二个变压器,那个36V1000W普通变压器改的 ...

就这呀,能点0.1镍片不错了,0.15能不能点牢固都不好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记错了吧,微波炉变压器没有这么大,可能您记得的是我折腾的第二个变压器,那个36V1000W普通变压器改的 ...

说的是我,25平2并3圈,0.1秒可以点透0.5硅钢片和1.0非标不锈钢。我的接触器2510,和您的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我,25平2并3圈,0.1秒可以点透0.5硅钢片和1.0非标不锈钢。我的接触器2510,和您的对比一下。

次级50平太小了,别人微波炉变压器都能绕进50平。我那个1000瓦可是拆了部分初级腾空间,次级用硬线剥皮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