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有经验的玩仪表的大佬請教一下。

楼主(2024-05-08):
去年春天终于DlY了一个可以测试频率的模块。因为手里杂另件多所以专门又做了一个!这下子共有两个!就是根据坛友介绍的一个前置整形放大器加一个频率计模块!最近从儿子处拿回来一只华昌牌的正规频率计。想试试看两种机子有没有误差。于是手忙脚乱搭了个六管外差机。底板朝上。调整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先用华昌频率计在变频级的3AGl的发射极测得频率为1083‘8。然后用自制的频率计测得为1083’7。最后将三只频率计共同接上测得频率为1085‘1。因为许多年也没有耐心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卖药广告所以也不知这个电台的准确频率是多少。那么问题来了。这个DlY的频率计准吗?在我的影想里应该是700十465等于1165千HZ!怎么与测试的数据差太多。发贴向各位高手請教一下。另外测试的方法对吗。希望得到各位高手的指导。附测试图片。

网友:
从最后一图,所有表都接上时看,当然准啊。只不过,可能你的表接上时的负载效应,拉偏了本振频率。各个表负载情况不同,拉偏的程度也不同。
所以很多振荡电路,为了避免负载拉偏,在振荡器后边要接缓冲输出级来隔离。

网友:
这个瓦叔很精通。

网友A:
首先您应该根据成品频率计作参考,模块组装的与成品频率计作比较才是。我想、成品频率计再老用在测本振频率也应该够用。
至于接收电台频率不对、应该是频率计接入影响了本振频率。您可以串联一只50P左右的小电容再试试、电容越小越好、只要能测出频率尽量用小的......

网友B:
几个频率计差别不大,说明自制的模块基本合格。

收音机收台时测出来的频率不对,也许是频率计的负载效应(频率计输入电容)影响了本振、造成频率值偏低,再就是中频并非准确的在465KHZ,中频的偏差也会影响本振频率。

网友C:
先说频率计基本是准确的,问题在于收音机这样的测试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要测量接收频率,那就应该用信号源从输入处进入,与接收信号拍频得到零点测出这个信号频率就知道接收频率了。一定要知道本振频率就要把接口做到本振电路里并参与统调,再测量频率才有意义,否则频率跑了1000hz也保不齐,中放肯定可以容忍这个误差,于是测不准了。

网友:
江苏新闻应该是702
如果你在测量时收音正常,那就是中频不对了。
也有可能你收到的转播的,不是702。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DIY的频率计是准的。

网友D:
用差拍法可以准确测定误差,首先将频率计接信号发生器输出,调整输出信号幅度到频率计稳定显示后将收音机接收一个已知频率的电台,再把收音机靠近信号发生器后调整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听到鸟叫后仔细微调频率,找到零拍后频率计的指示应该等于电台频率,因为电台频率是准确的,所以可以借用它来校准频率计,这时候信号发生器仅仅起辅助作用,没有好的信号源用再生单管机也行,将频率计接单管机集电极,加大再生后只要看到稳定的频率显示就能用。再找个收音机靠近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您应该根据成品频率计作参考,模块组装的与成品频率计作比较才是。我想、成品频率计再老用在测本振频率 ...

谢谢前辈的指教。这个频率计记得也是在你的指导下完成的!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频率计差别不大,说明自制的模块基本合格。

收音机收台时测出来的频率不对,也许是频率计的负载效应 ...

虽说一直在玩电器,但一直只能算业余等级。文化不行所以基础不牢。还要向你学习。谢谢你的关注与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频率计基本是准确的,问题在于收音机这样的测试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要测量接收频率,那就应该用信号源从 ...

谢谢前辈的指导。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业余制作的这个频率计是否准确。另外由于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知识的教育。一直仃留在业余的地位。有些仪表的正确运用也並不十分了解。也想借此机会向各位高手学习一下。再次感谢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差拍法可以准确测定误差,首先将频率计接信号发生器输出,调整输出信号幅度到频率计稳定显示后将收音机接 ...

谢谢前辈的指导。我有电子管再声式三管机。确实准备将再声调至超过临界,看看这几台频率计倒底性能如何。是否能展现实时的接收频率!再次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业余制作的这个频率计是否准确。另外由于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知识的教育 ...

你需要的是标准源,有数个方法可以获得,但如今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97469&extra=

买个 54 所的 OCXO 呗 反正也就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我有电子管再声式三管机。确实准备将再声调至超过临界,看看这几台频率计倒底性能如何。 ...

您客气了,我们都是爱好者,我这是穷玩,手头没几台像样的仪器,频率计是我朋友买了更高级的后淘汰的送我了,校准时我就是采用这个方法,要是借用用短波标准时间标准频率校准发波台更好。校准后测400M电台频率时,精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