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遥控车 哪种图传最省电?

楼主(2024-05-09):
wifi 数字图传 4G  比传统模拟图传省电?

网友:
光看省电么?分辨率、距离、帧率啥的不考虑?

网友:
都买,然后做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图传是费电,以前搞过433的模块,超级费电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指导,似乎觉得4G的省电,但有月租费用

网友:
5.8G图传省电
但是距离近,不能飞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