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两轮电动自行车调速?

楼主(2024-05-09):
京城一小卒,偶得电行车,日夜忙生计,躄簸数十里。。。。。。
自嗨毛小驴,左右行自如,停车亦惬意,珍视如宝芝。。。。。。
奈何限速令,合规换重骑,新车裱素牌,时迈仅二十,
速不及人力,弃置又可惜,遂萌新玩法,鸿途助我行。
        - --------索一图详说调速原理,DIY摩电驴~~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正经的电动自行车的极速必须是贴着25公里/小时的,不可能有20的;
其次,有些擦边的车,换一个某配件或者采用某些解锁技巧是可以解除限速的,但这些方法都不通用,您最好到经销商或者修车店那边找找办法;
最后,在城市里面骑车,普通的电动自行车,25公里的时速其实已经可以了,这种车轮胎一般偏窄,刹车效果有限,安全更重要啊。

网友:
  有的厂家有隐藏解限速方案! 如果没有 就换个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
破解控制器,不行就换

网友:
我看那个卖车的可以解锁,轻松超过20码

网友A:
握住闸把钥匙开关几次忘了

楼主:
不知道那个调速旋把,是可调电阻还是旋转编码器?!

楼主:
推测是PWM调速

网友:
调速原理直接查BLDC的控制原理,与步进电机看似相似但不同。
快捷方式是找个小门店换电机驱动器。
如果想自己改,那就麻烦了,需要会MCU编程,需要会BLDC控制原理,而且控制器用的什么MCU不一定,说不定还要自己从新画一块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个调速旋把,是可调电阻还是旋转编码器?!

调速旋把都是霍尔的

楼主:
是霍尔产生脉冲给主控板~~那应该也是脉宽调制 实现的电机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个调速旋把,是可调电阻还是旋转编码器?!

霍尔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霍尔产生脉冲给主控板~~那应该也是脉宽调制 实现的电机调速

线性霍尔产生的模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霍尔产生的模拟电压

感谢. 只调压的话,就好改了

网友C: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用的直流电机,电动汽车全部采用交流电机呢

网友:
自行车也是交流电机

楼主:
查了一下确实是交流电机

网友D(2024-08-18):
大电池,大电机,大电控,然后还要染上黄头发,才能开出飞翔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池,大电机,大电控,然后还要染上黄头发,才能开出飞翔的感觉

黄头发、岁数大的就不要了吧

网友:
这必须到卖车的哪里去改,用软件打开限速,车把拧动时产生1-4V的直流电压,输入到调速器里边的电脑片,硬件小改动改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用的直流电机,电动汽车全部采用交流电机呢

现在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也是交流电机    和汽车一样   直流转换成交流三相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也是交流电机    和汽车一样   直流转换成交流三相供电

那为啥汽车不用直流电机呢?直流的不是调速方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为啥汽车不用直流电机呢?直流的不是调速方便吗

直流电机有碳刷维护麻烦吧   我也不是太懂

网友:
反正我是受不了新国标电动车,还不如我骑车快,所以我家电动车我基本不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握住闸把钥匙开关几次忘了

好像有这么一说,网上看过视频,就是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机有碳刷维护麻烦吧   我也不是太懂

早已是无刷电机的天下了

网友:
歪一下,不如考张摩托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