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各位大师有什么建议

楼主(2024-05-09):
想买个示波器,各位大师有什么建议?想买个示波器,网上一看,各种厂家,各种型号款式,价格也是千差万别,看的真是眼花缭乱,叫我怎么选呀,各位大师,有什么推荐的吗。性价比高的,比较实用的那种。

网友:
顺便说一句哈,类似楼主这种“不会提问题的”帖子,在矿坛比比皆是啊 ......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就弄个SR8就行了,以后看发展与专业方向再说。会用是一回事,用好是另一回事。现在初学没必要花大价钱,钱太多的人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说测量串口波形有漏测现象的就是这货。单芯片方案,ADC采样芯片有点像MXT2088,屏幕是3.5寸54针的。
...

性价比很高的手持表了。50M双通道示波器可以看作是赠送的功能了
不过不建议初学者为了示波器功能刻意去买。毕竟这个的操作和正规台式机有大不同,建议初学者可以买便宜的、正常面板结构的台式机。这样学会了使用后,再接触高端示波器的时候没有陌生感。这样即学习了又不伤钱包

网友B:
需求不高2-3000的就能用;稍好一点的7000左右泰克的就行,需求再高的就得上万了,一样的频率幅度公司7000多的泰克示波器测试出来的波形和检测所10几万的测试的波形相差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一台示波器都没有。要买一个,学习一下怎样使用示波器来测量。价格么,考虑在500元以下,如果某个示波 ...

实话实说,你这个价位只能买到令你各种不满意的“示波器” 为什么打引号,因为它们甚至不能称之为示波器 这只会让你对示波器这个仪器产生困惑和不解,认为这个仪器没有实用价值、各种不好用,起不到任何学习的作用

楼上几位坛友的建议很好,就如之前日狗 1054 几乎是矿坛坛波一样,现在日狗推出的 DHO800 系列示波器又一次实现了超越:12 比特和不到 300 刀(不到 2000 软妹币),你几乎没有也不需要考虑和选择,这就是唯一。

日狗是国内示波器资历最长的厂家之一,起码是个懂得做波波的,也是历次打破示波器价格底线的黑马,选择它起码你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波波。

网友:
干什么用,什么要求,测量频率,深度什么的,都有什么要求。
仪器仪表,要性能就别指望便宜,要便宜就别指望有好的性能。性能和价格没法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度度上说是普源,鼎阳,优利德。那我首先考虑普源,优利德吧

应该首先排除优利德

网友D:
两个问题,干啥用?有多少钱?

这两个有答案,示波器就选好了

网友:
做什么用,心理价位,个人喜好(模拟、数字通道数、台式、手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求不高2-3000的就能用;稍好一点的7000左右泰克的就行,需求再高的就得上万了,一样的频率幅度公司7000多 ...

这样看来还是别买了

网友:
按需购买

网友:
添置太多工具也是件头疼的事,慢慢的多到没地方摆放了!

网友:
普源DHO8系列可以用充电宝供电,价格2000左右吧,感觉可以入手

楼主:
家里一台示波器都没有。要买一个,学习一下怎样使用示波器来测量。价格么,考虑在500元以下,如果某个示波器特别性价比高,可以放宽到6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干啥用?有多少钱?

这两个有答案,示波器就选好了

学习用示波器,500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不高2-3000的就能用;稍好一点的7000左右泰克的就行,需求再高的就得上万了,一样的频率幅度公司7000多 ...

这个我知道,同样的东西,用肉眼看,用放大镜看,和用显微镜看就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你这个价位只能买到令你各种不满意的“示波器”  为什么打引号,因为它们甚至不能称之为示波 ...

没这么夸张,模拟示波器价格已经崩了,500元完全能买个当年很高端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