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一片机芯,查不到型号

楼主(2024-05-09):
几年前收了一片收音机机芯,不响,一直想动手,因查不到型号,跑PCB查电路太累了,有没有坛友知道这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收音机?

机芯正面

机芯正面

机芯背面

机芯背面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飞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785。。。。。

飞乐785好像是收录机吧?这个是两波段收音机

网友B:
度盘像飞乐785-1 春雷3PL3 但是PCB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盘像飞乐785-1 春雷3PL3 但是PCB不一样........

谢谢热心回复。还真有点像785-1,但顶部的开关不一样。这个顶上是一个波段选择,两个旋钮(一个音量、另一个音量平衡?),真可能是收录机的收音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回复。还真有点像785-1,但顶部的开关不一样。这个顶上是一个波段选择,两个旋钮(一个音量、 ...

看看PCB背面有没有字印~~

网友:
看四联电容应该很晚的产品了

网友:
飞乐785-1电路板是这样的

电路板

电路板

飞乐785-1刻度盘

飞乐785-1刻度盘

网友:
漂亮,工艺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