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静电电位计JD-2说明书和电路图

楼主(2024-05-09):
坛内购了静电电位计JD-2,配件完整,似可用,求说明书和电路图。

楼主:
找不到资料,只好自己摸索,拆开看了一下,有两个电池架,一个估计是1号电池,供给灯丝用,另一个是22.5v的层叠电池,供静电电子管屏极电压,功能开关打到短路,是把表头短路,保护表头,同时断开两个电源,处于关机状态,电路中除了电阻就只有一个在探头里的静电电子管,电路待逆向研究。

楼主:
经电路分析,估计是这样操作的,把探头插入插座,探头盖盖好。功能开关打到A,调A旋钮使指针指到红线刻度,即+4刻度,以校准灯丝电流,后把功能开关打到B,调B旋钮使指针指向红线刻度,以校准屏极电压。最后把功能开关打到测量上,调“调零”旋钮使指针指向0刻度,之后打开探头盖,调好探头上的量程位置,接近被测物进行测量,指针指向+说明被测物是+电位,指向-说明被测物是负电位,根据量程和指针读数可知探头位置处的电位数值。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好不容易查了一点静电电子管的资料,不知是不是这个探头里的电子管。
静电电子管
 用脉冲静电计能测定10-9A或更小的电离电流。在研究如此微弱的电流时,需要用到直流放大器,它由一只“静电三极电子管”构成。这种管子的设计如图40/4所示,它的栅极电路阻值很高,栅极电流很小──它们的数量级分别为1017Ω和10-10A。因此,这种管子用在输入阻抗极高的情况。但它的放大倍数很低、甚至会小于1。它的外壳是由高度防漏电和防大气污染的特种玻璃制成。为了增加泄漏电流通道,管子顶部被加长,栅极就置于管子的这一端。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触摸管子,如有必要可以使用钳子。电子管中所用的是低电流灯丝,以减少正离子发射。把栅极这样放置可以使到达阳极的正离子减少到极少。通常把电子管放在一只不透明的罩子里,以减少光辐射。
  欲测量的电离电流被输入到静电电子管及专用电路中。由于管子的放大效应,使得输出电极上的电流足以推动一只刻度为1000μA的普通电表。并且,这种效应会引起“漂移”,所以需要小心地调整零点。与单纯的直流仪器相比较,使用这种带放大器装置需要更加精心。使用前要让仪器预热几分钟、待仪器稳定后方可调零等等。

楼主:
逆向研究了一个晚上,画出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拆开探头发现电子管是DC-4B型号,坛内找到点资料如下:

感谢坛友“神威太湖之光”提供的资料,其他地方找不到。

楼主:
始终有一个困惑,表头电流为什么可以反向流动(向左偏转)?

楼主:
研究了一下,可能利用了电桥电路来实现电流正负转换,电子管dc-4b起到可变电阻的作用。
调10K调0电位器使电桥平衡时,AB两点电位相等,表头无电流,当电子管栅极接近+电位时,等效电子管电阻变小,A点电位升高,表头正转(右偏),当栅极接近负电位时,等效电子管电阻变大,A点电位低于B点电位,表头反转(左偏),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没有电路图,没有说明书,研究起来真不容易,连猜带蒙,现在总算基本高清楚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校对刻度?

楼主:
看看JD-2的详细结构
原包装盒
打开盒盖(补上了使用说明)
控制面板
仪器编号(83年产品)
合格证
测量指示
仪器背面
拆散整体
电源板(加上了1号电池和22.5v叠层电池)
控制电位器
电路板
探头(可看到电子管型号DC-4B)
功能开关
输入插座
内部整体

量程:正负0.5KV-----正负50KV.

楼主:
实测一下,看看怎么样
插入探头
开关打到A,调A旋钮使指针指到红线刻度
开关打到B,调B旋钮使指针指到红线刻度
开关打到测量,调调0旋钮使指针指到0刻度
打开探头盖
调量程为0.5KV
用泡沫塑料摩擦羊毛皮
探头接近毛皮时指针向正极性偏转(量程已调到2KV)
移动探头接近毛皮,指针向正极偏转(量程已调到2KV ).jpg
探头接近泡沫塑料时,指针向负极性偏转(量程2KV )
探头接近泡沫塑料时,指针向负极性偏转(2KV量程).jpg
测量时的量程
看似可以测量,就是不知道如何校对刻度。

楼主:
关于量程调整原理的理解:
根据探头结构,了解到他的原理不是一般的靠分压电阻或分流电阻来实现,而是通过活动的屏蔽桶来实现对被测电场的衰减,量程越高,量程桶对探头电子管栅极的的屏蔽作用越强,从而降低强电场对的栅极的作用,从而扩大了测量上限。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1探头整体
2探头盖打开
3量程桶套在探头上
4量程标志线
5量程刻度
6量程桶锁紧螺母
7量程调整到0.5KV
8量程桶屏蔽探头不多
9量程调到2KV
10量程桶屏蔽探头多了一点
11量程调到10KV
12屏蔽探头更多一点
13量程调到50KV
14屏蔽量最大
15平时探头盖盖上保护探头

楼主:
40多年前的东西,又不常用,难怪资料不好找,估计用在探测容易引起静电放电起火的场所,如森林、有粉尘的工厂、加油站、化工厂等,用于消防检测、预警等。

楼主(2025-01-07):
现在都使用数码电子仪表测静电电位了,性能更好使用方便,研究老仪器纯属于爱好和探究,还有就是情怀,毕竟上了岁数,对模拟电路情有所衷。

网友(2025-04-30):
引用 楼主:
现在都使用数码电子仪表测静电电位了,性能更好使用方便,研究老仪器纯属于爱好和探究,还有就是情怀,毕竟 ...

      这玩意儿,最大限度的构建技术壁垒,然后价格高的普通人难以接受。
      耐用性远不如JD2。在特殊场合,半导体器件远远不如真空半导体器件来的稳定,耐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