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yout6.0如何生成bom文件?

楼主(2024-05-09):
不知道是不是叫BOM文件?就是我画好了PCB在交给厂家打版的同时,又要厂家把贴片元件给焊上,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叫BOM?希望懂的朋友指导!先谢了!!!

网友A:
这个软件好像不能生成坐标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好像不能生成坐标文件

要是这样子就没得搞了,只能换画图软件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这样子就没得搞了,只能换画图软件了。谢谢你的回复!

用力创的软件,没问题,很方便

网友:
sprint layout这里可以导出文本文件,然后将这个txt用excel打开,
再将相应行贴到JLC的bom.xls和坐标.xls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