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莺HY81-1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4-05-09):
黄莺HY81-1晶体管收音机,开机通电正常,外接音源输入和收音均无声音,有一只草帽功放管温度较高,求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
音量调节控制正常,有沙沙声。

网友:
黄莺牌HY81-1型十二晶体管收音机---上海黄浦仪器厂出品
电路图来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网友A:
调节音量电位器时,沙沙声有大小变化吗?
无变化按楼上电路图测量2R18/2R19/2R25/2R26的电压,分别应该是0.6/5.7/0.2/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音量电位器时,沙沙声有大小变化吗?
无变化按楼上电路图测量2R18/2R19/2R25/2R26的电压,分别应该是0 ...

调节电位器是有变化的,外接音源输入时开至最大音量也较小。

网友A:
按电路图没有草帽管的,应该之前已修过替换了。
估计是2BG4/2BG7之一损坏,要修理你必须具备测量电压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图没有草帽管的,应该之前已修过替换了。
估计是2BG4/2BG7之一损坏,要修理你必须具备测量电压的条 ...

对应图上所标注的草帽三极管,实际就是 2BG8和2BG9,  电路图上是3AD6A

楼主:
另外,整张电路图标注的测量点只有3个地方,一是变压器次级3/4脚输出19v    二是整机输出电压24v   三是1D4二极管正极6v 、其他没有标注,不知道怎么去测哟。

网友B:
这种OTL电路互相牵涉比较多,理论分析固然重要,但换了我这个瘾大水平低的,我会这样弄:
1.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功放部分所有电解一律换成新的,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也许你就有惊喜出现。
2.先测量一下发烫管子的集电极电流,分析过流的可能原因。假设无果,替换该管子,开机把电位器开到最小音量用手摸,是否又发烫。如果还发烫,就走第三步。
3.把所有的低频部分的三极管全部换新。如果正常,再一只一只逐步还原,直到故障重新出现。
一个二把刀挥刀杀鸡的过程,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OTL电路互相牵涉比较多,理论分析固然重要,但换了我这个瘾大水平低的,我会这样弄:
1.不管三七二十一,把 ...

全部更换这样保险些,只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楼主:
功放部分正常,收音部分却不通电,将所有二极管、三极管检查,都无损坏,输出24V电压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经过2.4K电阻(1R19)后1D4那里就测不到6V电压呢?(1D4和1R19也是好的,没有坏)。

网友C:
测量整机电流多少?1R19处的电流是多少?根据电流大小,大概判断出故障的位置,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1D4正极电压是多少?0V的话,短路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整机电流多少?1R19处的电流是多少?根据电流大小,大概判断出故障的位置,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1D ...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1C36(0.047)电容短路,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因为1C36(0.047)电容短路,恢复正常。

恭喜、恭喜,有时候遇到难解问题,先把东西放几天,冷落一下,自己也冷静一下。再搞,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