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电位器的选择求助

楼主(2024-05-09):
最近想把我的山水AU9500功放电位器更换一下,由于原电位器调节时候有较大的噪音,查阅原图是250kΩ(B)×2 volume control,这点就搞不清楚了,看网上关于电位器的选择资料显示,功放音量电位器应选择A型的,但这个功放为啥就用B型的,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电位器可以不用换,有噪声可能是碳膜磨损了,拆出来把两个铜触点调现没磨损的碳膜位置上就可以用了。
至于A与B型使用问题待大佬们解答...

网友:
音响电位器A型、B型、C型的区别,以下分别是电位器三种类型的详解: A 型为指数式: 1、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 2、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阻值按旋转角依指数关系变化,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 3、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B型直线式电位器: 1、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 2、阻值按旋转角度均匀变化,适合于分压、单调等方面调节作用。一般电位器的线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C型为对数式: 1、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大。 2、阻值按旋转角度依对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 3、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从小加大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拉杆音箱,有六个电位器,主音量,话筒音量,混响,高低音等,都是B50K的,有一只接触不良,处理无效,只能更换。

网友A:
改成电子音量控制可以解决电位器磨损带来噪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电子音量控制可以解决电位器磨损带来噪音的问题。

比如用PT2256-S,把原电位器之一的碳膜刮掉,中间接地,两头接芯片控制端,其余按电路改好就行了。

网友:
使用B型電位器的原因,我估計是因爲電位器之後的放大器輸入電阻比較低,從而將原來的直綫變化轉化為近似的指數變化。詳情可見拙帖:如何用线性电位器获得需要的电位器类型?

网友:
喜欢衰减式音调,用的是库存A型电位器。要用x宝阿尔贝斯有,外形新型超小型。

楼主:
谢谢以上前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