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一个805(FU5)大单端!

楼主(2024-05-09):
因为意外获得了大量的FU5管子,又一直非常痴迷于大管子,做了几个功放越来越大,复杂度在上一个五声道电子管功放达到顶峰:五声道FU50-6P6P推挽功放出声!
这个功放在坛里发了贴,得到了各位前辈的热情指点,在家里作为家庭影院的一部分使用了半年多一切正常。
清明前,开始心痒痒想更进一步,但一直被FU5高达1000V的屏压以及栅流吓住迟迟不敢动手,直到某次意外在网上找到了前辈的图纸和调试过程,分析电路后决定下手!这篇文章记录了一些基于示波器和1khz方波的调试过程,和各位坛友探讨请教还有无更进一步降低底噪和失真的方法~
参考文章:
廉材也靓声——FU功放制作记实(精品)
一、制作
FU5绕不开的就是栅流问题,关于使用阴推还是牛推看到了前辈很多的讨论,整体来说大家还是认为FU5只有牛推才能真正推好,但奈何本人实在没有自己绕制变压器的能力,望着手里一口袋的6N5P和上面那篇文章详细的测试结果,就决定还是使用阴推试一试,到时候不行就换下FU5更换成无栅流的FU13最后实做调试完毕后电路图如下:基本是完全照抄文章中的电路,修改了部分反馈和阴极电容(后面调试过程会详细讲)
外壳和之前的五声道功放使用同一模子:公模收纳木框+定制不锈钢面板,本来想定制金色镜面的,奈何实在没找到,只有做了个银色亮光,看起来效果也还行。
本机供电结构比较复杂,主要分为FU5屏极1000V,FU5灯丝10V,6N1屏极300V,6N5P屏极+150V和-150V,灯丝6.3V,后面购买的主变压器差了一些组,使用220-110V变压器两个分别产生±150V,6N5P灯丝电流过大单独增加一组6.3V灯丝供电,每组供电都过扼流圈,特别是6N5P供电对电源内阻较为敏感,故完全使用CLC滤波,未添加电阻,安装完各路变压器后机箱内部:
接好电源部分后就来到了最紧张的第一次上电,传统艺能拿上插线板离得远远的按开关,结果这次就出事了 上电听变压器声音就不正常,保险在十秒左右炸掉了,排查发现300V组电容巨热,测量发现居然是商家把840V绕组和280V绕组标反了 换回来后一切恢复正常,这也太粗心了吧。
家里所有万用表都测不了这么高的电压,请出了压箱底的元老:MF47指针表,看说明书最高量程可到2500V,测出空载整流完后电压为1125V左右,基本符合标称值。
接下来就是把所有电路搭完了,这混乱程度非常符合我一如既往的风格
二、调试
调试首先是把FU5的灯丝处电位器拧到正中,这个没啥说的,另外主要是调节6N5P栅极电位器,使6N5P的上管和下管中间的电压处于合适的位置,这个电压正是FU5的栅压,按参考文章一路摸索调节至12V左右,FU5屏压90mA左右电流声最小,到这里还是几乎完全照抄文章电路。
为了更加定量测试,引入1KHZ方波+示波器测量失真,交流毫伏表测量底噪。
交流声问题调试
本人混乱的走线必然导致较大的交流声,为了尽可能克服该问题,采用了交流灯丝Y型电容接地、交流走线双绞、输入信号线使用屏蔽线单边接地且远离变压器、星形结构单点接地等措施,上电后测量输出底噪为22mV左右,距离音箱2米外都还能听到,不可接受,继续调试,用处较大的几点总结如下:
首先尝试给6N5P下管的阴极添加了68uF电容,因为原电路有各种各样的花式负反馈,为了形成负反馈6N1阴极无法添加电容,我去掉了该负反馈,保留了其它负反馈,添加后底噪降低到了12mV,显著降低。
然后考虑机箱内部有大量的电源变压器,遂使用坡莫合金对电源变压器、部分交流走线进行了非常粗糙的隔离,如下图:事实证明这样锡纸烧一样的粗糙隔离非常有效,底噪降低至8mV。
最后给FU5屏极高压添加了5H扼流圈,结合CRC、CLC滤波增加电源纯净度,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底噪从8mV轻微降低至7mV,也可能单纯的误差范围,与文章中写的3mV还有差距,目前噪声水平在沙发坐下,安静环境下仔细听还是有,但基本可以接受了,在此也想请教各位前辈对于本机还有没有什么可以降低底噪的措施。
失真问题调试
失真和输出功率使用1KHZ方波+示波器调试,由于手里没有合适的信号发生器,而示波器用于测试探头的1kHz方波从频谱上正好又是无限延展的,高频分量也能测试到,去掉音箱,接8欧电阻测试,刚开始的波形比较差,明显发现高频响应较差,低音发糊发焖,主要原因在于为了防止自激,去掉了原图纸中各式各样的负反馈,后面再逐渐加回去,发现其实没有之前做其它管子的功放那么容易自激,再给6N5P下管阴极电阻也并上了电容,波形也有了很大改善。
第二点,是6N5P工作点问题,6N5P对本功放的音质影响非常巨大,测量在不接FU5的情况下,上下管电流才十来毫安,不能很好的推动FU5,为了降低栅负压,遂将下管的阴极电阻从4K改为了2K,高频响应有所改善,明显看到方波顶部拉平了,如下图:
上图由于比例问题频谱不太明显,修改后,功放输出波形的频谱如下:竖线为20kHZ音频上限。
最大输出功率方面,想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计算才是准确的,从示波器波形来看,输出峰峰值超过30V左右后方波顶部就会开始变斜,但是如果按30V/8欧来算功率达到了112W,这不太对吧,从同时的万用表显示来看,显示大概为示波器显示峰峰值的一般,15V左右,按15V/8欧计算为28W,略偏小但还算合理,测试电阻在短暂测试后都巨热无比,那么是否能用方波测试输出功率,还是说只能使用正弦波看削顶、钟型之类的失真呢?
其它问题调试
其它问题主要是高压缓起,原文章采用的手动控制,即手动先开灯丝,这显然不是很优雅,于是选型了BU508和坛里前辈的电路设计了一个缓起电路,但是BU508上电就直接被击穿了 选型了好久也没发现能够满足这个最高Vceo能1200V左右耐压的BJT三极管,只有MOS管或者IGBT能到,但这俩就不能这样用在这里了,想来麻烦最后还是又改回了手动控制,回到最初的起点了属于是

网友A:
峰峰值30V,输出功率30*30/(8*8)=14Wrms

网友B:
对这个中国字标牌非常赞赏,内容写的什么另当别论。支持你

网友C:
你的输入和输出变压器咋那么小。老式的250W扩音机里面的输出和输入变压器能分你的三个。

网友D:
大制作,赞一个。

“其它问题主要是高压缓起,原文章采用的手动控制,即手动先开灯丝,这显然不是很优雅,于是选型了BU508和坛里前辈的电路设计了一个缓起电路,但是BU508上电就直接被击穿了 选型了好久也没发现能够满足这个最高Vceo能1200V左右耐压的BJT三极管,只有MOS管或者IGBT能到,但这俩就不能这样用在这里了,想来麻烦最后还是又改回了手动控制,回到最初的起点了属于是”

给你一个思路,别整这么复杂了。直接使用“时间继电器”,十几块钱,想延时多少,随意设置,那个比其他的延时要好的多,电流和电压都可以随意选型。

网友E:
      "把所有电路搭完了,这混乱程度非常符合我一如既往的风格"

      我终于找到知音了,我的内部接线风格和你完全一样,不用搭棚架,大电容倒立,完全利用管座和大电容脚进行三维空间搭棚焊,辅以整机一点接地。看起来很乱,实际由于三维空间就近接线信号路线短且与灯丝电源距离远,噪音(包括交流声和高频噪音)也可以控制的很好。
      我的2A3C单端就是这样,用的交流灯丝,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输出端噪音在2mV以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所有电路搭完了,这混乱程度非常符合我一如既往的风格"

      我终于找到知音了,我的内 ...

用的是什么电阻,己见有发黑的电阻了。

网友:
大制作收藏了!我也有一些FU5却没有楼主的动手能力,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峰值30V,输出功率30*30/(8*8)=14Wrms

请问分母把电阻值平方了是为什么呢,公式感觉是(U*U)/R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和输出变压器咋那么小。老式的250W扩音机里面的输出和输入变压器能分你的三个。

单端FU5输出功率最大可能就到60左右,就按60W买的牛,电源牛380W足够,实测加上另外三个独立的电源牛整机功耗340W还有余量(实际上这已经是我见过最大的胆机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制作,赞一个。

“其它问题主要是高压缓起,原文章采用的手动控制,即手动先开灯丝,这显然不是很优雅 ...

原作者也说到了继电器,但是“找一只好的继电器太难”,我推测因为上电瞬间电流比较大,继电器容易发生粘连,之前我有别的小制作中继电器也经常粘连,最后是在UPS中拆下一只才解决。

网友:
真漂亮,更关注,效果输出怎样

网友:
我用6Z18做高压缓冲

我用的6Z18做高压缓冲

我用的6Z18做高压缓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作者也说到了继电器,但是“找一只好的继电器太难”,我推测因为上电瞬间电流比较大,继电器容易发生粘 ...

最大1500伏,额定交流250伏,5A的时间继电器,还不够用吗?

如果真的是充电瞬间电流太大,可以在常开触点两端并联一个充电电阻,根据电容容量,并联10K以上的电阻先预充电,之后时间到了成常闭点,完全没问题。几十上百千瓦的变频器都是这种思路,不过不是采用时间继电器,是板子工作以后给继电器线圈提供24伏。

具体并的阻值,根据电容容量和时间,选择阻值,如果时间太快,就并联比较大的阻值。

网友G:
架子上还有一台FU32,有没有时间也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1500伏,额定交流250伏,5A的时间继电器,还不够用吗?

如果真的是充电瞬间电流太大,可以在常 ...

好好,看起来不错,买一个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架子上还有一台FU32,有没有时间也介绍一下?

EF80+FU32电子管单端甲类功放
这是这批功放做的第一台,当时完全不懂怎么调也不懂工作点啥的就瞎做,最近又翻出来重新调整工作点以后听感变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所有电路搭完了,这混乱程度非常符合我一如既往的风格"

      我终于找到知音了,我的内 ...

2mV太牛了,我这还在想办法继续压低噪声

网友H:
大制作。

FU-5+6N5P。 真是耗电大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什么电阻,己见有发黑的电阻了。

      没有合适的大功率电阻,阴极800Ω电阻是用4个2W200Ω的普通金属膜电阻串联的,电源回路里的退偶电阻也都是用2W电阻串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2mV太牛了,我这还在想办法继续压低噪声

      2A3C单端只有3.5W的功率,电源电路电压电流都很小,做起来难度比你的大家伙简单很多
      只要做到严格一点接地,噪音控制难度不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制作。

FU-5+6N5P。 真是耗电大户啊

感谢海版关注!
耗电确实大,隔着一米都能感受到热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中国字标牌非常赞赏,内容写的什么另当别论。支持你

使用PCB制作的,现在PCB打样比做标牌还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端FU5输出功率最大可能就到60左右,就按60W买的牛,电源牛380W足够,实测加上另外三个独立的电源牛整机 ...

FU5屏极电压一千多伏的时候,功率一百多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5屏极电压一千多伏的时候,功率一百多瓦呢

似乎单端到不了的,得推挽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分母把电阻值平方了是为什么呢,公式感觉是(U*U)/R呀

那个不是平方,是因为用峰峰值算电压要除2,电压平方就除4,算下来是峰值,有效值再除2,所以除8,公式Vopp^2/8/Rl=Por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平方,是因为用峰峰值算电压要除2,电压平方就除4,算下来是峰值,有效值再除2,所以除8,公式Vo ...

受教了,方波峰峰值的一半是峰值,但是方波有效值是等于峰值的,那么万用表显示的值就是有效值,后面应该不再需要再除个2了吧

网友A:
方波到顶,难道正弦波就可以上去不变形么,那个用方波测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到顶,难道正弦波就可以上去不变形么,那个用方波测输出功率

我也说了没有其他能用的信号源,就用方波大概测一个呀,不能用方波测也总不能直接瞎除二吧?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F:
底盘这么高,内有电源变压器?音量大小能调节吗?怎么调?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底盘这么高,内有电源变压器?音量大小能调节吗?怎么调?

输出变压器、电源高压变压器、扼流圈、滤波电容都在底盘里面。
纯后级放大器要啥音量电位器

网友:
原来广播扩音机上面用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输出变压器、电源高压变压器、扼流圈、滤波电容都在底盘里面。
纯后级放大器要啥音量电位器

变压器内藏,机箱高是难免的,我的805是左右分体的带音量调节的。

网友J:
哈哈,都是用电大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都是用电大户!

这才是用电大户,左右两声道耗电750W,哈哈。

网友:
如果只有示波器,大概可以这么算功率:输入1K正弦波,慢慢加大音量,直到示波器看到刚刚开始削顶,记下这时的峰峰值Vpp。

那么可以计算出V rms=Vpp/2/1.4.

最大输出功率为=Vrms x Vrams / 8

制作良好的805,通常能做到不削波功率50W。

此外,这个线路,两级信号放大似乎多余,因为805只需要很小的推动电压。两个6N5P似乎是接成WCF推动805,这个不错。

环路反馈从805栅极取出,有点奇葩,这样805本身的失真全部都没法通过反馈减小,而推动级因为反馈失真变得比较小,没法跟805抵消,最终失真可能很大,灯丝噪声也没法通过反馈减少。

而且805高内管,环路不从次级取,估计阻尼系数很小。。

楼主:
电脑上找到一个正弦波生成软件,测了一组各个频率下的不削顶输出,最大输出功率大概只有20多,调整栅压后还能有所提高,但噪声也在跟着提高。至于为什么从栅极引出负反馈,是因为参考文章中指出在这个电路中大环路负反馈效果并不如直接从栅极负反馈,这个我回头再接成大环路负反馈试一试看能否对噪声和失真有所帮助

网友F:
高频输出的幅度衰减有点多与输出变压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输出的幅度衰减有点多与输出变压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的,从他给我把840V/300V绕组标反了就能看出来可能质量堪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内藏,机箱高是难免的,我的805是左右分体的带音量调节的。

把EL34推动换成PL504甚至6P12P,接三极管,音质会好一大截。唯一不足的是要留个小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EL34推动换成PL504甚至6P12P,接三极管,音质会好一大截。唯一不足的是要留个小辫子。

音质好一大截,怎么理解,我的播音系统你又没有听过,各人的听感不同,各人的听音器材音箱不同,或者有没有测试数据和波形图加以分析说明的?要有说服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