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IY的收音机本振输出电压及混频增益的测试记实

楼主(2024-05-10):
                对DIY的收音机本振输出电压及混频增益的测试记实
     收音机若没设置高放,在最前端的混频增益对接收灵敏度影响很大,相关资料介绍本振的输出电压幅度对增益有一定的影响,基本都认可本振输出电压在100—200mV为最佳。
    测试条件:
  本振电路图:
  本振线圈数据,初级总匝数76匝,在4匝处抽头,次级12匝
  测试工具:自制的收音机检测仪

测试本振输出电压与频率的关系
测试1:条件 C1=4700p,R1=220Ω,本振静态电流随本振频率自动改变,范围0.3—4.2mA,本振在抽头处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范围是81—152mV
测试2:条件 C1=10n,R1=220Ω,本振静态电流随本振频率自动改变,范围0.3—4.2mA,本振在抽头处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范围是105—161mV
测试3:条件 C1=10n,R1=220Ω,本振静态电流随本振频率改变,范围0.58—0.64mA,本振在抽头处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范围是168—249mV
结论:
1、本振输出电压随本振频率的升高而非线性增大,频率低端变化显著,高端变化缓慢。
2、增大本振发射极的耦合电容,在本振静态电流不变的条件下,本振频率电压提升,频率低端提升显著,使本振频率低端与高端的输出电压变化减小。
3、增大本振静态电流,本振输出电压增大,输出电压高低端的变化减小。
4、本振集电极串联的100—300欧姆电阻,对本振输出电压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很大。
5、本振的直流工作电流Ic,随本振的频率变化而小范围变化,所以给出的本振电流是个范围,并不是人为改动。
   待续

网友:
老师早上好!老师的研究真的很有指导意义,让我们学习到变频的许多知识,谢谢!向老师致敬!

网友A:
我曾经做过用两个放大倍数基本一致的管子并联来进行变频,目的是减少每个管子的工作电流,如果原电路是0.5毫安,并联后,每个管子的电流只有0.25毫安了。目的是降低变频的噪音。因为没有测试手段,感觉稍有变化。希望老师有时间有空时也能用双管并联测试一下,与单管比较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先谢谢了。

网友:
9018噪音性能一般,是不是可以选用更低噪音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做过用两个放大倍数基本一致的管子并联来进行变频,目的是减少每个管子的工作电流,如果原电路是0.5 ...

    谢谢对此贴的关注和点赞!此检测仪不能测试噪声的大小,关于噪声,我的认识是:三极管自身的噪声系数,是影响整机噪声之一,对于普通收音机,若没有高放设计和没有高中放屏蔽措施,三极管的自身噪声系数对整机噪声的影响不是主要的,其他途径产生的噪声,要比三极管自身噪声要大。
    噪声来源:
      1、本振产生的噪声通过混频携带在中频上,要把此噪声相对减小,需要加大输入信号,增加高放有显著效果。
      2、收音机自身产生的杂散磁场,通过磁棒进入,产生噪声,现象是同步跟踪到位,噪声较大,移动磁棒线圈位置,使其偏调,噪声消失,这种噪声 不一定都来源于环境干扰,有可能是来源于收音机自身,所以:磁棒最好远离电路板和通有电流的导线,将机芯屏蔽等措施。
      3、调制噪声,无信号时,背景很安静,当收到弱信号时,噪声很大。通过前级三极管的音频噪声,会被中频选频回路滤除掉,但接收到电台时 ,通过本振混频产生了中频信号,这些噪声信号会调制到中频信号上,中频就无法滤除掉了。

楼主:
测试本振输出电压与Ic的关系    调整本振Ic电流在0.2—0.8mA范围内变化
测试工具:自制的收音机检测仪
测试4:条件:本振频率固定f=1455KHz不变,改变本振电流Ic,范围在0.2—0.8mA.
结论:
   1、随本振Ic的变化,输出电压增大,接近线性增大。
   2、本振电流由0.2—0.8mA变化时,本振频率发生改变,使接收频率由1011.4KHz,变为1000.9 KHz。经计算谐振电容变化了0.57p。
   分析原因是三极管的结电容变化引起,所以绕制本振线圈时,次级线圈不要靠近初级线圈的热端,次级线圈一定要靠近初级线圈冷端,减小此影响。

网友B:
常老师,书上给出的关系曲线是按图3-6(b)测试的,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能给出这个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书上给出的关系曲线是按图3-6(b)测试的,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能给出这个电路吗。

    管子型号是3DG6和3DG4。

楼主:
     测试混频电压与本振电压的关系
      测试条件:独立本振
     测试装置:
    测试记录:
    结论:
     混频增益跟本振输出电压的对因关系中有最大值,但最大值对应关系还和混频管的静态电流Ic有关系,与输入信号强弱有关。随着混频管静态电流Ic的减小,需要增大本振输出电压才能得到最大的混频电压。当给混频管输入强信号时,需增大本振输出电压,才能得到混频输出电压最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混频电压与本振电压的关系
      测试条件:独立本振
     测试装置:

谢谢常老师的实验,为坛友提供了真知卓见。
可以这样理解吗,要获得最大混频增益,小信号需要较小的本振电压,大信号需要较大的本振电压,那么外来信号与本振信号有没有最佳的比例关系?

楼主:
   通过实际接收广播信号调试本振信号的测试
    测试方法:将本振管的偏流和混频管的偏流通过100K电位器调整,用针式万用表监测一中放偏流,用数字万用表监测混频或本振偏流,当接收信号增强时,由于AGC作用,一中放偏流会变小,所以,采用一中放的偏流显示混频增益的大小。
测试结果:
     1、当混频管的Ic=0.33mA时,本振偏流Ic在0.5—0.6mA时,得到混频增益最大。
     2、当本振管的Ic=0.5mA时,混频电流由0.33mA调到0.6mA,混频增益随之增大。
       调本振偏流视频:

      调混频偏流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本振输出电压与Ic的关系    调整本振Ic电流在0.2—0.8mA范围内变化
测试工具:自制的收音机检测仪

振荡频率随振荡管集电极电流变化而变化,振荡管结电容的变化应该是主要因素。我认为,降低谐振绕组抽头比例、减少集电极绕组匝数,或多或少可以改善振荡频率的稳定性,比如说谐振绕组改成3+73,集电极绕组改成6。只是,改变发射极绕组和集电极绕组变压比之后,振荡管集电极电流相同的情况下,振荡幅度也会改变。
关于振荡器的稳幅措施,收音机中最常用的是在振荡线圈集电极绕组位置并联锗材料开关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使振荡回路阻抗下降,从而迫使振荡幅度达到相对稳定。我认为,稳定振荡幅度应该还有其它措施,比如说利用开关二极管对振荡波形进行峰值检波,利用检波产生的直流电压控制振荡管偏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振荡频率随振荡管集电极电流变化而变化,振荡管结电容的变化应该是主要因素。我认为,降低谐振绕组抽头 ...

稳定本振振幅无需另外措施,只需调整本挔电流即可。
中夏的收音机套件,本振电流调到0.2mA时,发射级本振幅度约400mVpp,频段内呈中间高两端低,两端约低十几毫伏,十分平缓,可应用于独立本振,信号送入混频管基极的情况。若送入混频管发射级,则本振负载很重,需将本振电流调到1.2mA左右,有相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本振振幅无需另外措施,只需调整本挔电流即可。
中夏的收音机套件,本振电流调到0.2mA时,发射级本 ...

      中夏套件的本振输出电压随频率的变化很小,是不是本振管的下偏置的两只二极管稳压起了作用,有空试试。也有可能是本振线圈的匝数比适当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本振振幅无需另外措施,只需调整本挔电流即可。
中夏的收音机套件,本振电流调到0.2mA时,发射级本 ...

刚才测试了一下,本振下偏置采用两只1N4148稳压,上偏置电阻采用4.7K,发射极电阻1K,mVrms电压是频率低端240mV,频率高端400mV。
发射极电阻2K,mVrms电压是频率低端130mV,高端与低端之间最高点181mV,频率高端175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本振下偏置采用两只1N4148稳压,上偏置电阻采用4.7K,发射极电阻1K,mVrms电压是频率低端 ...

我用的不是这种稳压偏置,而是上偏电阻接到2只二极管提供的稳定电压。有一个合适的电流使本振稳幅。
您用的这种稳压偏置应调发射极电阻来改变本振电流,也能找到合适的电流来稳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稳定本振振幅无需另外措施,只需调整本挔电流即可。
中夏的收音机套件,本振电流调到0.2mA时,发射级本 ...

不论是中夏套件还是其它套件,收音机套件的振荡线圈抽头都在7%~8%的位置,而且振荡线圈谐振绕组电感量是2LTF-2-3的两倍,如果按LTF-2-3的电感量换算,相当于在10%~12%处抽头。振荡线圈抽头位置越高,反馈点输出阻抗也越高,而共基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较低,当线圈抽头位置阻抗超过共基放大输入阻抗,振荡幅度就会降低。振荡回路的输出阻抗是随振荡频率升高而升高的,振荡回路与共基振荡管输入阻抗只有在1500k左右是匹配的,1000k和2000k都失配,所以频率高端、低端振荡幅度都比中间低。
振荡线圈抽头位置越高,振荡频率受振荡管结电容的影响越明显,振荡频率稳定性就越差,较高的抽头位置虽然稳定了振荡幅度,但对振荡频率的稳定性不利,同时因为振荡回路有载Q下降,振荡波形也比较差,那样做是捡芝麻丢西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中夏套件还是其它套件,收音机套件的振荡线圈抽头都在7%~8%的位置,而且振荡线圈谐振绕组电感量是2 ...

"振荡回路与共基振荡管输入阻抗只有在1500k左右是匹配的"没读懂是啥意思?是不是指本振管的发射极对地电阻是150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荡回路与共基振荡管输入阻抗只有在1500k左右是匹配的"没读懂是啥意思?是不是指本振管的发射极对地电 ...

1500k是频率,也就是中波振荡频率的中间值。共基振荡管的输入阻抗是26mV/Ie,集电极电流0.3~0.6mA,振荡管输入阻抗大约在80~40Ω,几乎不随振荡频率改变而改变——当然,实际的输入阻抗还得考虑进反馈电容的容抗(不是简单相加);LC并联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Z=L/(RC),其中L、R都是固定值,而可变电容容量C是变化值,C越小谐振阻抗就越大,因此振荡回路阻抗是随振荡频率改变而改变的。只有当振荡线圈抽头阻抗与振荡管输入阻抗相当,振荡幅度才最大,因此只有一个频点可以实现振荡管输入阻抗与振荡线圈抽头阻抗完美匹配,其它频点都是失配的,失配就会使振荡幅度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荡回路与共基振荡管输入阻抗只有在1500k左右是匹配的"没读懂是啥意思?是不是指本振管的发射极对地电 ...

另外,正弦波振荡器的振荡幅度达到500mVp-p,振荡管发射极波幅如此大,显然工作状态不是甲类而是丙类,丙类电路是间歇导通的,万用表电流读数是振荡管集电极的平均电流。对于丙类电路来说,注入正弦波幅度可以直接改变晶体管的导通角度,从而改变晶体管的平均电流,就算晶体管基极采取稳定电压的措施,振荡管的集电极电流也必然随振荡幅度改变而改变。简而言之,振荡LC回路阻抗的改变是导致振荡幅度改变的原因,而振荡幅度改变又间接导致振荡管集电极电流发生改变,显然,振荡管基极的1.4V稳压电路只是让振荡管集电极电流不随供电电压改变而改变,但是它管不了由振荡幅度改变导致的振荡管集电极电流改变,试图通过稳定振荡管基极电位来稳定振荡幅度的做法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