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幅信号走向问题

楼主(2024-05-10):
这个图纸是一个收扩机,目前调频接收和功放部分没问题,但是转换到调幅接收的时候(长波、中波和短波),机器就没有信号了(喇叭里非常安静,没有噪音,跟断电的效果差不多,转换波段也一样安静),小表也没有动作,说明整个调幅部分都没有工作,我只按照图纸测了一下T308三极管的E级有8V电压,其余没有任何检测(无从下手),问题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查找故障点(我更倾向于是某一供电断路了,因为这个机器电路板有过孔,会出现焊点虚焊或者开路),主要是不知道信号的详细走向(也就不知道查找哪个供电部分),前面的选频和混频这边还行,往后的中频放大、检波、AGC以及给小表的信号怎么走向,看不明白,请大家给个详细的检修思路。
技术小白,谢谢大家!鼠标双击图片可放大

网友:
信号发生器加上一个信号,用仪表追踪这个信号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302电压是不是对头,还有就是调幅的公用部分的几个中频变压器及检波电路,

感谢回复!
我回去看一下T302的电压有没有问题。
主要是那几个公用中频变压器和检波电路我分辨不好
也就是说调幅信号从前到后是怎么一个走向

网友B:
调幅的3级中放(T601~T603)与调频是共用的,现在调频正常,应该是调幅高放、本振、混频或L602/L603/D603有问题。

网友C:
穿越了吗?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了吗?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都能看到呀
我才发现
用电脑看图片
就是很小的
需要双击打开大图
用手机看就直接是大图

网友D:
1、重点清洗一下所有波段开关,酒精驻入按动50次。2、检查一下601-604工作点状态。3、T601-603为中放,T302本振混频,T608应该是AGC。4、如果有信号发生器在C354驻入音频进行前后故障判断,也可以中频信号在C335驻入判断中频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我手机点开子板块,一片空白,是不是论坛对深圳地区特别照顾,要点一下下一页看到,是不是这个图,但是我从手机下载的图片3.6M,已经超出论坛上传要求,请问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幅的3级中放(T601~T603)与调频是共用的,现在调频正常,应该是调幅高放、本振、混频或L602/L603/D603有 ...

如果这里出了问题
那就麻烦大了
这些东西在一个单独的板子上
然后屏蔽盒装起来
最后通过几个引脚焊在主板上

网友C:
修电视往往不开机死透了的更好修,那些说不清楚的反而更难修,完全无声的,故障应该很简单,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点开子板块,一片空白,是不是论坛对深圳地区特别照顾,要点一下下一页看到,是不是这个图,但是我从 ...

对的
就是这个图
有个东西叫图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电视往往不开机死透了的更好修,那些说不清楚的反而更难修,完全无声的,故障应该很简单,又不是什么疑难 ...

主要是技术不行嘛
对技术高手来说
这就是小菜一碟
对我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羡慕你们懂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重点清洗一下所有波段开关,酒精驻入按动50次。2、检查一下601-604工作点状态。3、T601-603为中放,T302 ...

非常感谢!
我先清洗一下波段开关,几十年的机器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T601-604在一个屏蔽盒里,这个测试起来很有难度。
我先想办法绕过屏蔽盒看一下其它部分,就如你说的在C354输入音频信号,如果有声音输出,那就是前面部分出问题了,如果没有声音输出,那就往后查找问题(调频正常,这个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或者在C335给它一个信号,如果机器出声音,那就是前面部分有问题,如果不出声,那就是这个屏蔽盒有问题了。
调频的时候小表指针在动,调幅不动,我想故障大概率在检波或者之前,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E:
图纸不大清楚,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不大清楚,慢慢看。

点击我发的图片
然后会在一个新的网页打开这个图
之后点加载原图
单击鼠标可放大
也可以右键点击保存到本地
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先清洗一下波段开关,几十年的机器确实很容易出问题。
T601-604在一个屏蔽盒里,这个测试 ...

可以先简洁方法,转换调频/调幅开关用镊子触碰C354看是否有声音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器,看似德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器,看似德机,什么型号?

德国的歌丽收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搞,先按照上面大家说的理出思路来,仔细查,这个鸟机器,熟手也要费一番周折。

昨晚回家比较晚,用镊子触碰C354也就是U段开关2脚,音箱出现嗡嗡的响声,说明这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发现T302的E脚电压10V多一些,图纸标注正常是1.4V,因为太晚,就没再做别的测试。
目前在故障就应该在红色圈起来部分了,绿色方框部分是屏蔽盒里的电路,这个有点难搞。

T302三极管是图片里的样子,还没找到BF125具体的参数和代换用的三极管,看图纸有一条腿是接地用的。

图纸里绿色方框部分是这个屏蔽盒,铝制外壳,内部是电路板,然后通过几个引脚焊接到电路板,电路板是双面走线,有很多过孔,这些孔很容易出现虚焊或者开路的问题,目前是先查找它外围的故障,这个部分实在是有点难处理。

网友:
如果R307的电压在10v多一点,大概率是T302击穿短路了,可以用3DG6一类硅三极管代换。
T601~T603可以排除。
更正:这个电路图是正极接地的,T302发射极10v多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回家比较晚,用镊子触碰C354也就是U段开关2脚,音箱出现嗡嗡的响声,说明这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发现 ...

..............................

罗兰士 ITT-103 修复记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368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回家比较晚,用镊子触碰C354也就是U段开关2脚,音箱出现嗡嗡的响声,说明这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发现 ...

这张图纸的电压标注有点怪!!!!
电源变压器整流桥出来正极接地。那么,所有的电压都应该是负压,怎么还有正压呢?正压的零参考点点在哪里?

楼主。你测试的时候,是依据那个参考点的。测到的电压?

三极管集电极直流通路是到底的。R307的下端连12V(这里应该标注为-12v),上端应该是-10.6v。图上标注+1.4v.容易误导。因此这个三极管应该正常工作的。发射极直流电流1.16mA

网友F:
标注的电压都是地为参考的。所以,都是负压。
标注正电压的,参考点为图纸上5号测试点。等效-12V为参考0电位。
带括号的电压为在调频状态测得。()为单声道是电压。【】为立体声时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注的电压都是地为参考的。所以,都是负压。
标注正电压的,参考点为图纸上5号测试点。
带括号的电压 ...

感谢回复!
一开始我测电压的时候也发现是负的,然后看图正极是地,所以我理解为极性要相同,最重要的是我没看上面的一段文字,疏忽大意了,根据你的提示,看来要回去重新测量一下。

这个才是正确的正电压测试接地点,如果按照你的计算,T302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理解对吗?

还有啊
你给的那个修复ITT 103的帖子和我这个机器图纸很像,尤其那个中放盒子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图纸我也看了,编号什么的都一样,这回有参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回家比较晚,用镊子触碰C354也就是U段开关2脚,音箱出现嗡嗡的响声,说明这之后都是正常的。然后发现 ...

三点!一是T302射极电压10v?是否测量错误,这个电路是正极接地,最好测一下R307两段电压验证是否有误。二是U段时镊子触碰C354有声音,应该在中短波段状态时触碰C354是否有声音,其目的就是看相应转换开关是否有问题。三是屏蔽盒里边就是调频、调幅公共中频放大检波及鉴频,因为调频正常,所以这部分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应先看看T302射极电阻R307两端电压是否正常(1V左右),测量同时用镊子触碰双联的震荡联,看是否起振(触碰时1v电压有变化说明该级工作正常并已起振),如果正常则,继续往后排查!

网友:
另外,问一下大于750K图片怎么上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一开始我测电压的时候也发现是负的,然后看图正极是地,所以我理解为极性要相同,最重要的 ...

你的这台机器故障和那个机器类似。很有可能会因为FM好的,而误判------------3级直耦中放-----正常。

先测试一遍中放盒所有脚的电压,再预判一下,是否要拆中放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