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K的EMI滤波器

楼主(2024-05-10):
想用一只1200w的箭猪牛做一个隔离电源,找到一个收藏多年TDK的EMI滤波器,打算接在环牛前面,滤除高频干扰。结果仔细一看,居然标示DC300V10A,看电路形式就是普通的EMI滤波器啊,只不过L\N间并的电容是0.1uf,是不是太大了点?请教一下这个可不可以直接用在交流电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一个美的滤波器,就和这个结构一样,有点效果。你可以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是的,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别的交流单相滤波器,电路形式和这个一样,只是元件取值略有出入,应该可以用,等下试试

网友B:
已经过了隔离牛了,还要滤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过了隔离牛了,还要滤波器吗?

这东西只是看别人介绍有效果,正好自己又有这个,先试试吧,没用拆了就OK

楼主:
刚用阻燃胶布给牛穿了一件衣服,好看多了

网友:
这种滤波器装了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比不装肯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