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接线请教

楼主(2024-05-10):
请教各位坛友,像图中这种线包绕制完毕 后应该怎么接线,既美观,又能保证性能指标。
MM2绕法,各个线头如何接线,并影藏线头。

网友A:
别介意啊,您套蜡管引出线,就不太合适。
蜡管比较粗,壁也厚,又有一定 的弹性,最后出来弄的都支棱着。

我们都是用绝缘纸,叠成纸管,不是圆的。就把绝缘纸折几下,弄成扁的。
次级引线很粗,电压也低,都没必要套管。

网友B:
既然这样为什么绕的时候不是直接用分颜色的多股线直接引出呢?装机后会很漂亮的,现在黄腊管还太长了,后面剪短的时候千万小心别把漆包线一起剪了,什么?你说肯定不会!剪断的事情不是没有哦,你们都说说有过吗???

网友C:
经常和给我们开关电源做高频磁芯变压器供应商老板打交道,他们用专门的很薄的黄色绝缘胶带和透明的铁氟龙套管。符合各种认证,还耐温,软,有强度。建议楼主考虑一下,很便宜的。

网友D:
无边框绕牛是顶级老蟹,是凑人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介意啊,您套蜡管引出线,就不太合适。
蜡管比较粗,壁也厚,又有一定 的弹性,最后出来弄的都支棱 ...

感谢海版回复。这不是我绕制的,为了翻遍各位坛友描述,网上找了一个类似结构图片。
您的方法我再消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为什么绕的时候不是直接用分颜色的多股线直接引出呢?装机后会很漂亮的,现在黄腊管还太长了,后面 ...

谢谢坛友的建议与斧正。本图是借用网上其它师傅的线包,方便大家交流说明。
我再结合各位前辈的方法,取各家之长,合理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和给我们开关电源做高频磁芯变压器供应商老板打交道,他们用专门的很薄的黄色绝缘胶带和透明的铁氟龙套 ...

您的建议不错,后面买点回来使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边框绕牛是顶级老蟹,是凑人气的吧?

有边框骨架,不太好接线,无边框骨架,边缘做好防塌边处理,还是很好绕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边框骨架,不太好接线,无边框骨架,边缘做好防塌边处理,还是很好绕制的。

做熟练了都不用有啥“处理”,线绷紧点,自然就不会塌。
实在担心塌,透明胶给边上贴上点就行   不要纠结透明胶对变压器有没有影响,严格论起来 太阳黑子活动都有影响

网友:
这个黄腊管引出的方法后面用起来非常不方便的,最好的方法是买铜焊片,把线头焊在上面,然后用那种黄色的高温透明胶带裹严实,把焊片引出,这样后期焊接方便,这种胶带很薄不会占什么地方,而且强度比较高,也不用担心破损

网友:
这么粗的套管怎么搞?事先要想好的。.我绕推挽牛,出线热缩管。

网友:
我的方法是线头用高温胶带固定,引出线做好标记,标记我是用的粗点的热缩管,在彩色的热缩管上面用圆珠笔写好字,往引出线上一套,打火机一烤就固定了 ,最后接好线做好绝缘,焊好引出线,切记要用松香,别用别的助焊剂,我引出线做绝缘先套那种绝缘管,外面在套热缩管用打火机烤一下就固定了,最后用绝缘胶带在包好,我做的输出牛一般都是屏蔽的,这些接线头都藏在屏蔽罩里 也无大碍 这是本人自己总结的办法

网友:
我什么管都不用,直接引出焊接,弄好后点些绝缘漆了事

网友:
各有各的做法玩法,适合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