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电车行驶中电机“嗡嗡”声变大

楼主(2024-05-10):
比亚迪秦,买了2年,之前行驶中一直很安静没啥声音,现在感觉有“嗡嗡”声,像是变频器发出的声音,也像是电机发出的,去4S店检查说一切正常,但是我自己最有感受,声音明显比原来要大,不知何故?

网友(2024-08-18):
开过一次5万公里的电车 ,也感觉电机吵

网友(2024-05-10):
电机的可能有点退磁咯,噪音和电流变大,输出动力变弱

网友:
变频器一般不会发出嗡嗡声,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至少4Khz,有可能会调到8-20Khz,4Khz时能听到有点尖锐的吱吱声,8Khz的声音就很尖锐了,12Khz在我听来基本听不到了,所以嗡嗡声只有可能是电机或轴承发出来的。

网友:
电瓶车应该没有声音
所以才需要声浪模拟,采集IGBT的噪声,通过扬声器来放大

网友A:
我没开过电车,你在滑行时候嗡嗡的噪音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开过电车,你在滑行时候嗡嗡的噪音还有吗?

松开踏板声音会变调,加速时也会变调,相对来说加速时声音更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开踏板声音会变调,加速时也会变调,相对来说加速时声音更大些

嗡嗡声属于“低频”声,还是先查查四轮的轴承,把车支起来用专用的听诊器来判断,排除法。

网友:
在电车上开收音机收听,效果如何? 会不会有各种干扰,影响接收?请大伙分享下

网友:
你是不是 改装音响了 加装功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