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廉价的 自动挡表测量速度 V.S. 手动挡表测量速度

楼主(2024-05-10):
一直以来坛里总有一种声音就是自动挡的表不如手动挡的表,因为前者换挡速度太慢,尤其是测电阻,表笔搭上去要半天才能读数

正好昨晚在把一台拆肉后剩下的鸡杂装起来判断是扔了还是收藏,测试电阻档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话题 干脆自己测试一下

测试选用的表,手动挡是 HQ890,这个是薅华秋羊毛得来的,但我也只有这个手动挡表了(还有个很久以前用的 UT30F 在老家),和我上世纪用的 DT890A 印象中也差不多,可作为手动挡代表:当然如果有坛友说现代手动挡表反应快多了也可以上视频,不过我确实没有么。

自动挡的,第一个是 Aneng 的 M108,这个表是拼夕夕上十几块钱包邮买的,非常之廉价,应该没有比它更低档更便宜的表了,我日常用的 UT33A 可以买它好多个 有代表性。

第二个是 Aneng 的笔式万用表 A3007,价位和当初我买 UT33A 相当,是全自动表:不分电阻电压啥的,只管搭上去就能测,有一定代表性(代表了普通万用表之外的特殊类型)。

第三个就是那台鸡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 4 位半老表,姑且作为一个对照组

手动挡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jM4OTc4NDc4OA==

Aneng M108,十几块钱的自动挡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jM5NTgzNjEwNA==

笔式万用表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jM4OTc5MDUzNg==

老迈的鸡杂表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jM5NTY1NTcwOA==

结论:
1、手动挡的表我印象中也不快,而且如果对待测电阻心里没逼数的话其实更花时间
2、我这是十几块钱级别的自动挡的表,因为我只有这样的表

欢迎用几千块的黄皮党们上传更高贵的表的视频以正视听

网友:
手动挡也不一定那么的快,有的表读数变化一次或两次就能稳定,有的不行。
自动挡有的快有的慢,楼主的除笔式表都很好,我的MS2108A钳形表不行,小数点欢快地跑步,时间比楼主的长很多。
心里感受问题,用手换挡时间上用时间更长,但是心里不构成影响,等表的时间才是影响因素
表过快其实也不好,在厂里上班,用电子负载测充电头,有的充电头处在间歇工作中,电子负载上的读数就迅速地乱跳,比普通万用表快很多,结果是根本不能读数,甚至连大概多少都不知道。先用的那台速度稍慢点还能看个大概,可以根据输出电压判断故障范围,后来的那台太快,根本不知道是多少,只知道数字乱跳,无法判断故障位置。这一点指针表有优势,可以看出大概多少,可以看到指针抖动。
指针表其实也不一定快,有的表快,有的表相当的慢,远远慢于数字表。再一个是读数,需要数格格,这个过程远不如数字表,不仅慢还易出错,还费脑子。指针表优势是变化不稳定的时候可以看大概,及指针抖动。以及粗测,指针一摆就知道了不需要精确读数。另一个是电阻档的测量方式。

网友:
这确实有可能是心理作用。
一方面是“只有我等的时间才算快慢,我动手换挡的时间不算”。
二是数字跳动的频率也会影响心态,按照生活规律长时间没有进度变化的情况会给人焦虑感,但如果是“秒杀”又会给人带来跳的爽感。
所以我倒是在想,能不能用PPT设计一个对比试验,来看一下人的直观感受会引入多大错觉:
稳定时间为1秒,1.5秒,2秒;
从OL到最后读数中间秒杀,跳一次,跳两次,跳三次;
有没有尾数平滑阶段(例如09.9-9.99-10.00);
设置不同的组合进行观感测试,这下才知道真实情况

网友A:
老迈的鸡杂表最干脆利落

网友:
华秋的表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手里有块Aneng M118A,使用全自动功能时,速度有些慢,有时它还分不清我要测的是电压还是电阻(没用过其他自动档,同样也没有代表性),所以我的话还是优先考虑手动档

网友:
都是好表,土豪

网友B:
拿手动档与自动档比?那起码得把自动档表量程锁定吧。
估计这些大师是春秋笔法(捧杀手动档表:哪有拿一档去比5档,难道大师OL后再手动在4档中找还比自动档快?)

这表把导通档与欧姆档合一,这些大师又找到了喷点,开叫特慢(我看也确实慢)

这表性家比极高,最廉价、最实用的炮灰表。
但它是山寨表。安全性极差,所以我买了也没发帖。

网友:
很多年不用手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手动档与自动档比?那起码得把自动档表量程锁定吧。
估计这些大师是春秋笔法(捧杀手动档 ...

没事,现在就自动挡比手动挡 视频对比表明,

1、M108 自动挡从表笔搭上到得到稳定读数不比华秋 890 慢

2、那个老迈的台表还更快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表啊,四十多年前的技术了,人家速度真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性家比极高,最廉价、最实用的炮灰表。
但它是山寨表。安全性极差,所以我买了也没发帖

我原来也没注意这个最便宜的自动挡表速度辣么快,还是 3 楼提醒我的,但他说的不是这个表而是那个小小的笔式表,于是我就对比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迈的鸡杂表最干脆利落

我发这个帖子其实是受你启发,你不是说跟我风买了那个笔式表然后你在啥地方说过不止一次它快么,正好我昨天装那个老迈的鸡杂表看到它电阻档速度飙飙的就想起来了,于是大家都测一遍

不过这个老迈的鸡杂速度居然是诸表之冠也是我没想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现在就自动挡比手动挡  视频对比表明,

1、M108 自动挡从表笔搭上到得到稳定读数不比华秋 890 ...

说就实话,我在电路板上估测阻值前是不知道电阻大小的,我很佩服这些大师是一档搞定(测前能知道大致范围)

楼主:
但凡我有个黄皮你说我土豪我就不吱声了

我有么,最贵的还是那个笔式表四十来块钱吧(官方售价五六十还是多少来着),另一个自动挡可以说是能找得到的自动挡表里最便宜的,十来块钱,再便宜下去只有 DT830 啦。至于那个华秋表,根本就不要钱,薅羊毛薅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也没注意这个最便宜的自动挡表速度辣么快,还是 3 楼提醒我的,但他说的不是这个表而是那个小小 ...

这系列的表(7501)电阻档都一样(快)

0660系列(如139C等等)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就实话,我在电路板上估测阻值前是不知道电阻大小的,我很佩服这些大师是一档搞定(测前能知道大致范围 ...

你别说我也觉得很神奇,他们都是事先知道电阻值才测的,否则不可能比自动挡快嘛,所以说,速度快慢不在表在人,心中有阻值速度自然神,所谓胸有成竹

btw. 以前有人和我吹牛逼说珠算比计算器快,我说你开方看,他说开方也是珠算快,你不懂,珠算不在打算盘,在心算,落子前心中就有了结果 然后我说,咱比比计算到小数点后 6 位吧,也不欺负你,就 6 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其实是受你启发,你不是说跟我风买了那个笔式表然后你在啥地方说过不止一次它快么,正好我昨 ...

您那支笔,我没有用过,估计与108是一样的芯片(7501)
只要把二极档的开路和量程对比一下,7501二极档开路4V不到,量程3.300V

这表的二极档常见场管都OK,IGBT也一样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别说我也觉得很神奇,他们都是事先知道电阻值才测的,否则不可能比自动挡快嘛,所以说,速度快慢不在表 ...

即使是预先知道电阻,自动挡也未必就比手动挡慢。

俺用 UT33D 和手里的自动挡做了个对比,结果是有好几块表和 UT33D 速度基本持平,而福禄克 187 甚至还略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支笔,我没有用过,估计与108是一样的芯片(7501)
只要把二极档的开路和量程对比一下,7501二极档 ...

还真是

M108 几乎接近 4V

这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预先知道电阻,自动挡也未必就比手动挡慢。

俺用 UT33D 和手里的自动挡做了个对比,结果是有好几块表和 UT33D 速度基本持平,而福禄克 187 甚至还略快一些 ...

本来想叫大湿上黄皮视频的,想想大湿肯定要用不存在的管... 不过也佐证了我的印象:手动挡表还真不咋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那支笔,我没有用过,估计与108是一样的芯片(7501)
只要把二极档的开路和量程对比一下,7501二极档 ...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对手持表来说其实也是个挺重要的指标,但是一般人都不太重视,俺测了手里十多台,从 2V 多到 8V 多的都有,差别挺大的!

网友D:
真不知道盲目的追求速度是为了什么?当表笔测量时捅在测试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再看到表的显示屏时已经显示出数据了,就是再垃圾的数字表也比指针表快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叫大湿上黄皮视频的,想想大湿肯定要用不存在的管...  不过也佐证了我的印象:手动挡表还真不 ...

即便如此又如何呢,毕竟手动挡的表通常都很便宜,在矿坛、在“便宜”两个字面前,其他的都是浮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盲目的追求速度是为了什么?当表笔测量时捅在测试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再看到表的显示屏时已经显示 ...

不是我追求速度,而是很多人甚至前面就有坛友说了自动挡慢手动挡快...

至于指针表,这里就不讨论了,只说数字表啊 自动挡指针表这个,一般人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追求速度,而是很多人甚至前面就有坛友说了自动挡慢手动挡快...

至于指针表,这里就不讨论了, ...

反正我手里的数字表都不觉得慢,要说慢只有em700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如此又如何呢,毕竟手动挡的表通常都很便宜,在矿坛、在“便宜”两个字面前,其他的都是浮云 ......  ...

问题是那个 Aneng M108 也很便宜啊,十几块钱 和大湿的 33D 一个水平,所以,(如今)为啥还要买手动挡涅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那个 Aneng M108 也很便宜啊,十几块钱  和大湿的 33D 一个水平,所以,(如今)为啥还要买手动 ...

坛子里老年人居多,老年人固执的居多,习惯是改不了了,观念也不可能更新了。

俺衷心地希望,等俺年纪再大一点,千万不要变成那个样子,要时时提醒自己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手动档与自动档比?那起码得把自动档表量程锁定吧。
估计这些大师是春秋笔法(捧杀手动档 ...

使用场景:
1,手动挡:开机;拨到想要的档位;表笔接触被测点;读数(这时候有可能因为档位不对读数失败,再重新拨档位。)。
2,自动挡:开机;表笔接触被测点;读数。

网友:
现在很多自动量程的表,软件对量程切换做了优化处理,不再是从最高量程遍历每一个量程。中间会跳过一些量程,直达目的地!所以看上去确实比一些同方案的表爽多了

网友:
台式表秒杀这些表,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