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谈一谈老收音机外壳修复

楼主(2024-05-10):
粘合前后对比图,第一次做的效果还可以吧

办法如下,胆大心细。

1,破掉的地方用那种黑色醋酸胶带剪出块填充,反面天线用塑料纸隔离,避免天线粘在外壳上了
2,然后用3M 瞬间胶水填充,不要用502,
2,或者再用UV 胶水封边,固化时间长一点,在打磨一下就可以了。可以和原来的外壳融合一体了,据对牢固。

楼主(2024-10-09):
这话说的,房子买不起,买个洗手间的马桶刷还是可以买到的

网友(2024-05-11):
这个地方一直都是最容易坏的。一直想不明白为嘛不用2颗螺丝固定,两颗螺丝应该会稳定的多,并且也不容易开裂

网友A:
粘接手艺挺好。摄影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接手艺挺好。摄影有待提高。

主要小米手机不行

然后直接截图,放大了的,所以效果不好

网友(2024-09-19):
这样牢固吗,瞬间胶有几种用的哪种

楼主:
多谢,在国内知名论坛混,没有两把刷子,也要有几把烙铁。实在不行最差也要有几瓶胶水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网友B:
修旧如旧,好手艺,只是摄影有待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旧如旧,好手艺,只是摄影有待提升

等我吧交易区的电脑和唱片卖了就换手机,这次说什么也不买小米了

网友:
粘接手艺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吧交易区的电脑和唱片卖了就换手机,这次说什么也不买小米了

应该说换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