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有见过或知道这个模块的吗?谢谢。

楼主(2024-05-11):
在某鱼上收了两块功放板,其中最大的那个模块,有坛友见过或知道它的吗?

背面

背面

背侧

背侧

正侧

正侧

我只认识这些

我只认识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专业HIFI放大模块,看电路设计象是英国或欧洲风格。价值非常高,至少值1000 日元以上。

谢谢!正在抄PCB板,还是不明所以。

网友B:
监听音响之类的板子吧
6.3+卡农,不常见,民用不可能
上面按钮的话,相位,低切(猜测
因为我的箱子上是旋钮,调相位和延迟
或者你那个排线部分接电位器的

监听箱要考虑两个箱子和人距离不等的情况
必须要有调整功能解决声音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听音响之类的板子吧
6.3+卡农,不常见,民用不可能
上面按钮的话,相位,低切(猜测

感谢!那几个按钮我没想到还有相位与低切的可能可以考虑进去,我一直在朝BTL,并联或者平衡浮地上面去想。

网友C:
小黑方块 是继电器,  大的 感觉 也 差不多是, 瞎猜

网友D:
厚膜模块,专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黑方块 是继电器,  大的 感觉 也 差不多是, 瞎猜

小黑方块是国产的宏发继电器,大的应该还是一个音频模块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厚膜模块,专业级

发这个贴就是希望有坛友见过或了解这个模块。

楼主:
另外,从继电器和YAHE立式电阻上可以确认这个功放板模块应该是国产的,希望有了解的坛友能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是专业HIFI放大模块,看电路设计象是英国或欧洲风格。价值非常高,至少值1000 日元以上。

1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00元,价值不是一般的低

网友:
翻译上面的英文:专业的放大器处理器 ,想知道里面是啥的话,砸开看看

网友:
这layout风格怎么看怎么像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