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CS75汽车遥控器出故障了

楼主(2024-05-11):
长安CS75汽车遥控器出故障了:换新的电池、在车门旁边按键后,遥控器红色指示灯微亮, 车辆没有任何反应。
另一个遥控器一切正常。
是不是经常震动,晶振损坏,原来电视遥控器经常这样。请求坛友们帮助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我的BYD遥控原配是松下电池,没电自己用杂牌和南孚新电池电压都是测试过的,,就是遥控灯亮,车没反应,以为车遥控接收有问题,开去4S店,4S还是很良心告诉是电池问题,10元换了原配松下电池遥控就好了,后来遥控没电自己就买原装的松下电池换遥控也正常,这种现象我估计还是电池电流不够,不知对否?

网友:
换更高电压的电池就好了 都这样的
我的钥匙换了 4.2V 的 LIR2032
本来是 3.2V 的 CR2032

网友:
有些纽扣电池有电压,就是没有输出电流,指示灯亮度不足你把两把钥匙的电池对换一下试试。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指点。今天晚上都换了新电池,这些新电池都是在坛子里收的:18元还是20元100个
离车子近还可以使用,超过3、5米就是没有反应了。原来10米左右还能控制起作用的。感觉还是电池的问题。

晚上吃完饭,到家附近一个大超市买了一个南孚,换上后立竿见影,10米左右都有信号,试了好多次,后来发现:距离越来越短,,最后也是3、5米了。
新买的南孚也不行啊
朋友们推荐几个电池吧,谢谢

手机上网页如何上传图片呢,电脑上传图片需要图片先上传到一个对话框,然后鼠标双击对话框里的图片就可以上传到网页了。手机里面双击这样操作无法上传图像

楼主:
传上来了,为什么手机上传图片没有提示呢?费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指点。今天晚上都换了新电池,这些新电池都是在坛子里收的:18元还是20元100个
离车子近 ...

楼主太疯狂了,汽车遥控器敢用这垃圾货。跑长途给你扔在半路上就傻了,到时候是砸窗呢还是砸窗呢?
松下旗舰店买呀!

楼主:
确实疏忽了
大笑三声去去后怕

网友:
这种电池买的人少,可能货都已经存2年了吧。

网友:
传应的这个电池还行啊,我的钥匙用不到1块钱的垃圾2032电池大概半年,换了这个传应的一年了还在用呢。当然原装配的万胜三四年才没电。

网友:
用充电的2032锂电,容量足,可以多备一颗,没电就换

网友(2024-06-26):
我的CS55其中一把钥匙能开门但是不能发动车子,另外一把是全好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同款报到了

网友(2024-07-30):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指点。今天晚上都换了新电池,这些新电池都是在坛子里收的:18元还是20元100个
离车子近 ...

看看新买电池生产日期,如果是新电池,测一下遥控器遥控器发射电流 静态电流 ,怀疑电路板是不是静态电流过大,电路板有漏电故障。

网友:
我用的松下的   一年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