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铜夹子,电子杂物,bnc接头

楼主(2024-05-11):
河南
1 电位器全新 50多个,净重760g,但是大部分手柄都有瑕疵,随手拿了几个测试都是好的,另外想请教下懂行的坛友,如图测试接触电阻,应该是可以的吧,还有电位器上的LINE 那个参数,一般都是2.5,是什么意义,搜了下没找到,
电位器一起25包邮

2 无线测试电池的东西,3个 2个完好,一个如图拆了,夹子都是铜的,镀锡,一起 15包邮

3 欧姆龙什么 还有个话筒底座,一起 15包邮,都没有测试

4 如图几根公头bnc,两根电源线,一根usb 一起 15 包邮

5 杂物,那个拨码开关,触点是银的,面板一起 15包邮

网友A:
line就是线性,移动距离/角度对应的阻值变化量线性,像是有的测角应用或是如老式油箱油量指示的那种模拟量测量

网友B:
3 欧姆龙什么 还有个话筒底座,一起 15包邮,这个收了

网友:
欧姆龙什么 还有个话筒底座,一起 15包邮,都没有测试  是四个欧姆龙15元包邮是么?

网友:
这个要了,上面那个

网友C:
无线测试电池的东西,3个 2个完好,一个如图拆了,夹子都是铜的,镀锡,一起 15包邮 三个一起15包邮吗?是的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就是线性,移动距离/角度对应的阻值变化量线性,像是有的测角应用或是如老式油箱油量指示的那种模拟量 ...

谢谢坛友 ,找一圈没看明白,您给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欧姆龙什么 还有个话筒底座,一起 15包邮,这个收了

好的 坛友 微信手机132710827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测试电池的东西,3个 2个完好,一个如图拆了,夹子都是铜的,镀锡,一起 15包邮 三个一起15包邮吗?是的 ...

好的 坛友,微信手机13271082769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坛友 微信手机13271082769

已加偿信请通过

网友D:
LINE  2.5,  应该是指角度和阻值关系的 线性度误差 2.5%,

网友E:
2 无线测试电池的东西,3个 2个完好,一个如图拆了,夹子都是铜的,镀锡,一起 15包邮  这个还在就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E  2.5,  应该是指角度和阻值关系的 线性度误差 2.5%,

谢谢老友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 无线测试电池的东西,3个 2个完好,一个如图拆了,夹子都是铜的,镀锡,一起 15包邮  这个还在就要了

坛友好 没有了

网友:
fluke 289的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