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输出16.8v∽98v,看不明,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4-05-11):
电路结构与常用的开关稳压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
实测空载电压为17.2v

网友:
我首先想到的是恒流电源,
比如充电器或LED灯用的电源,
但一般会标注电流,这是主要的志标。
请楼下回答。

网友:
接楼上,,我首先想到的是国产电动工具36f   888we专用充电器

网友:
98v,v读威就理解了。纯粹的16.8v锂电池充电器而已……

网友:
坛子买过一个什么呲水枪就是这个充电器

网友:
粗制滥造的垃圾,俺相信它本来是想标 98W 的

网友:
可能是型号,98wh或98vf锂电池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