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J8P和6N8P电子管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4-05-12):
请问6J8P和6N8P(也就是6sn7)电子管区别在哪里?用来推300B哪种更好?

网友A:
6P14玩腻啦?恭喜要上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玩腻啦?恭喜要上300

一入管坑深似海啊,哈哈

网友B:
6J8P是锐截止五极管,一般用于小信号放大,6N8P(6SN7)(6N1) 是双三极管,做推动管比较好。

网友C:
首先管子就不是一类管子,这个百度就能知道。其次,单独一个6J8P就推不好300B。单独一个6N8P能推但是还不是推的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管子就不是一类管子,这个百度就能知道。其次,单独一个6J8P就推不好300B。单独一个6N8P能推但是还不是 ...

是用两个6J8P或6SN7管子推的300b,不知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8P是锐截止五极管,一般用于小信号放大,6N8P(6SN7)(6N1) 是双三极管,做推动管比较好。

有说法是五极管更能出好声,比如6P14,EL34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法是五极管更能出好声,比如6P14,EL34

6P14,EL34是功率放大管,推动管,特别是推挽电路6N8P比较好。

网友:
6J8P推用一只,6N8P推用两只三极管,刚好也是一只电子管,开孔是一样的,正好楼主试下那个好声,我们也好参考

网友:
我做过6J8P+6N8P推300B

网友:
300B之于DIY圈,如果认为它的魅力在于它自身多么完美,
请不要介意,持这种想法,您仅仅刚看见门

这个管的真实价值在于,市面上流行的电路,没有一个可以说确实、肯定 没有瑕疵的。 不断的尝试、不停的改进,永远有更深的诱惑和动力隐约在前面,似有似无,明明看得见却总觉得还差点什么。这才是盘它的中段情愫。至于更高境界,我还没有领悟到

网友:
一级6J8P推动差点意思,我用6N1两级推过FU50效果不咋地!改用6J4P应该可以,或者使用6N9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