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管机不用偏置电阻音量还更大

楼主(2024-05-12):
按这电路搭好,能收台。有天线。无意中取下22k的偏置电阻,音量变大不少,音质差不多,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电路,有这电阻的情况下,给2AP有加反压吧。这些电路过于省器件了,相互牵扯。

网友A:
有电阻和无电阻时候的集电极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收强台吧,而且把2AP去掉声音可能更大

网友:
有信号时,检波后的直流负电流,正好充当了三极管基极偏置电流。简单有效的0-V-1型低放机,锗高低频管都行,硅管效果差一些,除非强信号。
没有偏置电阻时,音量更大,说明原偏置不当,Ic过大。当检波后的直流负电流叠加后,工作状态趋向饱和,所以有偏置电阻时,音量反而小。

网友:
矿石机加了一级低放。

网友C:
初看这是个二极管检波加三极管放大,其实不是。电阻R是三极管偏置电阻,但是R也同时使二极管反偏截止,不能完成检波作用。自然也就不能给三极管提供音频信号。当二极管反偏截止时,高频信号可以通过其结电容,由三极管的非线性完成检波,所以能听到声音,但是二极管的结电容很小,送到三极管的信号很小,所以声音小。当去掉电阻R,高频信号能被二极管检波,同时,检波后的直流成分给三极管提供了偏置电流,实三极管能完成放大作用,所以声音就大了。单这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接上良好的天线,信号足够大。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吧?肯定不是实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阻和无电阻时候的集电极电流分别是多少?

有电阻时集电极电流8mA,无电阻时28mA,三极管9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收强台吧,而且把2AP去掉声音可能更大

去掉也能响,但声音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电阻时集电极电流8mA,无电阻时28mA,三极管9012

没有电台时也是这个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台时也是这个数值吗?

没调到台时,0mA

楼主:
可能和这贴电路里,不加偏置能收台类似: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5416-1-1.html

网友:
這是利用零偏置下的鍺晶體管Iceo區間的反向放大能力。見:《低电压晶体管电路,徐业林 编著,人邮版1981;p.75》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看这是个二极管检波加三极管放大,其实不是。电阻R是三极管偏置电阻,但是R也同时使二极管反偏截止,不能 ...

这种电路不用计算,二极管有检波损耗,是负增益,灵敏度等同于矿石机。真正商品化的实用电路应该要二只三极管,一级三极管检波一级三极管低放才有足够灵敏度。不输给来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