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洋M903收录机4波段收音板配LED显示频率计

楼主(2024-05-12):
在咸鱼收了块三洋M903收录机的收音板,经过调理觉得收音状态不错,FM,AM,SW1,SW2都可以收些台,就找了块前些年在咸鱼收的LED显示(SC3610D芯片转换成LED数码管显示)的频率计安上了。
为频率计配套的附加板。
显示SW215.7MHz。
显示SW14.94MHz。
显示AM1162KHz.
显示FM92.6MHz.
要改造的原机波段开关,ST开关和频率计附加电路。

网友:
要是5位数的更好,

网友A:
我有台是CD2003芯片的机子,不知道这个能否加装频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是CD2003芯片的机子,不知道这个能否加装频率显示?

频率计是都可以加的,问题是要看波段开关能否腾出空余的档位来变换频率计的几种状态。

网友B:
只因爱好才折腾,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因爱好才折腾,点赞!

从听过LA4410,BA4236L,TA7343组成的收音电路的声音后,就排斥了几乎所有听到过的各种收音电路,特别是车机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计是都可以加的,问题是要看波段开关能否腾出空余的档位来变换频率计的几种状态。

我只是折腾FM单波段,之前在坛友的指导下实现了用变容二极管调谐,频率计像电子管高频头那样感应信号是不行的,怎么弄频率计总是没反应,是不是要加一级放大

网友C:
频率计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折腾FM单波段,之前在坛友的指导下实现了用变容二极管调谐,频率计像电子管高频头那样感应信号是不 ...

用N-JFET管如K161,K241,K544等管子(一般是中间脚为源极的管子)做个放大电器作缓冲就可以了。也可以用S9018做个发射极跟随电路。注意在与FM振荡线圈连接处要串个2~10K电阻,否则容易影响原来的统调。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C:
频率计很漂亮

谢谢夸奖,这个是前几年自己做着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