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高频头本振线圈里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4-05-12):
(图片)

网友A:
铝芯,磁芯旋入是增加电感量,铜(铝)芯旋入是减小电感量。
高频电路中常用铜(铝)芯调节电感量。

网友:
这材质是钢种的 !  (钢种,这个词儿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都不一定听说过

楼主:
这是一个日频高频头,准备改成国频试试

网友B:
我猜是铜。你试试旋入和旋出,频率如何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日频高频头,准备改成国频试试

估计是铝做的,用来代替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铜。你试试旋入和旋出,频率如何变化。

看着是本色,感觉是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芯,磁芯旋入是增加电感量,铜(铝)芯旋入是减小电感量。
高频电路中常用铜(铝)芯调节电感量。

那应该是铝了,好少见到用铝芯调电感量的,用铜的倒是见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着是本色,感觉是铝

也有可能,我只见过铜的,旋入减少电感量,提高频率。和磁芯正好相反。  铝的没见过,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的,只是不知道特性如何。

我改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用。里面的公式验证过,没毛病。注意原件的选择,以及工艺。FM频率较高,调试不易,各种杂散参数,屏蔽隔离措施要掌握好。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6FM高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修松下RE-830电子管收音机-改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楼主:
目前拆小电容准备更换,太难拆了,两把烙铁都难熔化,地线散热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我只见过铜的,旋入减少电感量,提高频率。和磁芯正好相反。  铝的没见过,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的 ...

非常给力,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鋁芯微調,鋁是順磁性金屬,調節變化範圍小,適合甚高頻和超高頻環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拆小电容准备更换,太难拆了,两把烙铁都难熔化,地线散热太快了

可以考虑把要换掉元件从元件侧的个根部剪断,这样有一截引脚留在机器上。

新元件的引脚做成螺旋弹簧状(其实绕个1-2圈就可以了),直接套在机器侧的引脚上,然后加锡即可。

这样方便更换,浪费旧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把要换掉元件从元件侧的个根部剪断,这样有一截引脚留在机器上。

新元件的引脚做成螺旋弹簧状 ...

搭棚焊的,这几个电容都藏在很隐的位置,操作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