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动多制式收音机线圈绕线机

楼主(2024-05-13):
中周线圈绕着绕着突然来个电话,挂掉电话忘了到底多少圈,只得拆掉重来。于是想着给手摇绕线机加个技术装置,便开始学习arduino 编程,搭电路,买减速电机,终于成功。
该绕线机特点:
1、先设定绕制圈数,然后手动开机,完成自停,且由于断电后继电器常闭接点将电机短路,不会因电机惯性产生位移,因而计数准确可靠。
2、基本满足常规线圈绕制需求,不管是KB15、KB35线圈骨架,还是7*7、10*10常见尺寸封装。

这里要特别感谢天天爱玛丽老师,学习arduino编程曾得其指点迷津。
线圈保持器制作链接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5174&extra=

arduino 程序

// Rotary Encoder Inputs IC2 计数、中断
//原12口输出设定为高,存在问题:继电器被中断口控制
//绕线电机无法自启动,将此口设置为低则控制器通电即
//绕线电机启动,可在电机回路增加一手动开关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define NU 3//中断1接口,霍尔元件入口pin3
#define Aio 2//中断0接口,旋转编码器A
#define Bio 4//旋转编码器B
#define Reset
int flag = 0;  //标志位
boolean CW_1 = 0;
boolean CW_2 = 0;
int counter = 0;//绕制圈数计数
int number = 0 ; //设定绕制圈数
LiquidCrystal_I2C mylcd(0x27, 16, 2);
void setup() {
  pinMode(Aio, INPUT);//中断0,旋转编码器A接口
  pinMode(Bio, INPUT);//旋转编码器B接口
  pinMode(NU, INPUT);//中断1,霍尔元件输入端口pin3
  pinMode(SW, INPUT);//开关键
  pinMode(8, OUTPUT);//继电器端口
  pinMode(12, OUTPUT);//蜂鸣器端口
  mylcd.init();
  mylcd.backlight();
  //Call updateEncoder() when any high/low changed seen
  //on interrupt 0 (pin 2), or interrupt 1 (pin 3)
  attachInterrupt(1, updateEncoder, RISING);//中断1,pin3
  //中断0,只要消耗一个外部中断资源
  attachInterrupt(0, Aio_inter, CHANGE);//中断0,pin2
}
void loop() {
  mylcd.setCursor(0, 0);
  mylcd.print("number :");
  mylcd.setCursor(8, 0);
  mylcd.print(number);
  mylcd.setCursor(0, 1);
  mylcd.print("counter:");
  mylcd.setCursor(8, 1);
  mylcd.print(counter);
  delay(50);
}
void updateEncoder() {
  if (counter <= number-1) {
    counter ++;
    digitalWrite (8, LOW); //继电器吸合
   // digitalWrite (12, LOW);//有源蜂鸣器不响
  }
  else {
    digitalWrite(8, HIGH );//继电器释放
    digitalWrite (12, HIGH);//有源蜂鸣器响
    delay(150);
    digitalWrite(12, LOW);
  }
}
void Aio_inter() {
  // 只要处理一个脚的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
  int alv = digitalRead(Aio);
  int blv = digitalRead(Bio);
  if (flag == 0 && alv == LOW) {
    CW_1 = blv;
    flag = 1;
  }
  if (flag && alv) {
    CW_2 = !blv;  //取反是因为 alv,blv必然异步,一高一低。
    if (CW_1 && CW_2) {
      number++;
    }
    if (CW_1 == false && CW_2 == false) {
      number--;
    }
    flag = 0;
  }
}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加分。谢谢!

网友A:
好东东, 这个设备购买的材料花费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这个设备购买的材料花费多吗

大项支出主要有:
1、arduino nano 15元左右
2、lcd1602 iic 显示器6元左右
3、12v减速电机75转/分16元左右
4、其它诸如联轴器、电机支架、光轴保持架、旋转编码器、防水盒、小轴承、钮子开关等不超过25元。
5、带弹簧旋转顶针需自制,可利用废旧铜管、圆珠笔弹簧、圆珠笔废旧笔芯等,需要的是时间和精力。

网友:
这个真不错~这个要顶!使用arduino方便成本低!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项支出主要有:
1、arduino nano 15元左右
2、lcd1602 iic 显示器6元左右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2024-10-17):
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B:
谢谢分享!
并祝贺从编程小白已约成为编程大神

网友C:
用步进电机,会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会更简单。

买了步进电机控制器,圈数设定遇到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并祝贺从编程小白已约成为编程大神

谢谢鼓励,还是小白,arduino因为库内容丰富,比单片机好学点,自学仍感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步进电机控制器,圈数设定遇到点困难。

非闭环的情况下,计算圈数就是计算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闭环的情况下,计算圈数就是计算脉冲数。

谢谢乙猪老师指点迷津。自幼喜好无线电,大学电子专业,结果阴差阳错,搞了一辈子新闻,退休后重拾过去爱好。
过去所学专业只是皮毛,现在仗着那点功底,主要靠模仿,东拼西凑拿来就用,由于所学知识不成体系,一个知识点卡住便如遇高山,难以翻越。
乙猪老师能不能画个流程图,指教一二?先致谢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乙猪老师指点迷津。自幼喜好无线电,大学电子专业,结果阴差阳错,搞了一辈子新闻,退休后重拾过去爱 ...

免称老师啦,叫小乙或二师兄就行。
这个是我很早画的pcb板,没有原理图,用的是layout6.0。
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A4988是步进电机模块,
单片机是S.T.C的15F104,
数码管(我这里用4位数码管,比你的还简单一些)及键盘用的是TM1650,
这三个IC都有数据文档可查。
15F104接收TM1650按键指令(这个键盘指令由你自己定义),然后返回给TM1650显示到数码管上,
然后15F104根据数码管上显示的圈数等信息计算脉冲数,再把脉冲数一个一个发给A4988,A4988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相应的圈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免称老师啦,叫小乙或二师兄就行。
这个是我很早画的pcb板,没有原理图,用的是layout6.0。
原理其 ...

步进电机太慢了,不适合绕线
而且普通级别的驱动,电机噪音大
我做了个刷手机的都觉得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W4y1o7Nz/
不细分,200步一圈,转速和声音大小如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太慢了,不适合绕线
而且普通级别的驱动,电机噪音大
我做了个刷手机的都觉得吵

确实有点慢,但胜在简单呀。
或者通过不同齿比来提高一点点速度??(我这个还减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点慢,但胜在简单呀。
或者通过不同齿比来提高一点点速度??(我这个还减速了)

二师兄作品制作精良,太漂亮了,真是巧夺天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师兄作品制作精良,太漂亮了,真是巧夺天工啊!

都是组装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会更简单。

价格成本可能会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价格成本可能会上去了!

成本主要是铝合金支架。
如果直接在步进电机上接上转接头,成本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主要是铝合金支架。
如果直接在步进电机上接上转接头,成本并不高。

省钱法,到废旧回收点拆个激光打印机,里面步进电机又大又好用。再买个步进电机驱动器,4细分或8细分,转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