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炒锅用调压电源控制功率

楼主(2024-05-13):
公司要求宿舍电器不能超过800W,我买了个1600W的电炒锅想用来做菜,想问下有经验的老鸟,买个调压器降压有实现降低功耗么,会不会影响电炒锅正常工作,电炒锅带数显面板的。

网友A:
不可以,直热式式(电阻丝加热)的降低电压电阻丝发热量不够炒不了菜。电磁式加热的是开关式逆变的高频,电压低了会不能工作。

网友B:
通过降压可以降低功耗,但是温度不够,还能炒菜吗?

网友:
可能会影响电炒锅正常工作,要看数显面板的供电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通过降压可以降低功耗,但是温度不够,炒菜不一定能炒熟。

网友:
做个插线扳,串大电流二极管,加转换开关两档,一定要专用于电炒锅,菜量还可以少放点。我用于电烤箱。

网友C:
800w这功率只能用于炖恐怕炒不起来菜吧?要想用于炒也只能采取蓄电池蓄能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w这功率只能用于炖恐怕炒不起来菜吧?要想用于炒也只能采取蓄电池蓄能方式。

你说的蓄电池怕要把你的特斯拉电动车开回来拆电池吧?一两千瓦的功率,要好大容量的蓄电池呀?买得起吗?

网友:
俺家电水壶,也是1600W,被我接了个号称10A/1000V的二极管,烧水没问题,就慢点。因那个插座坏了两条线了,希望小功率能用久一点。

网友D:
800w煮菜还行,炒菜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热式式(电阻丝加热)的降低电压电阻丝发热量不够炒不了菜。电磁式加热的是开关式逆变的高频,电 ...

是直热式的,我是担心不能正常工作,能煮熟就可以了,天天吃外卖真的不健康才出此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w煮菜还行,炒菜还是算了吧

嗯,能搞熟就可以了,现在一直点外卖,重油重盐真的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降压可以降低功耗,但是温度不够,还能炒菜吗?

能工作就好了,我基本就用来煮吧,但功率不能超太多。1600W肯定不行,1000W估计 也没啥事。我是担心降下没法正常工作。已经在淘宝买了个调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热式的,我是担心不能正常工作,能煮熟就可以了,天天吃外卖真的不健康才出此下策。

你要是蒸煮买一个400-600瓦的小电饭煲就可以了。我打工时用的就是600瓦的2升电饭煲。做米饭 ,蒸馍,烙饼,炖菜都可以。

网友E:
费那劲干嘛,退了买个800W以下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那劲干嘛,退了买个800W以下的呗

已经买了,退货要掏运费,唉。

网友:
800W炒菜是不行了,炖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