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VCD光碟遇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4-05-13):
请问,想把VCD电影刻录到硬盘/SSD中收藏,是在windows下把光碟文件copy成一个目录呢,还是刻录成 .iso文件呢?还是在linux下把光碟刻录成 .iso的文件呢?哪个以后想看的时候播放起来更容易呢?

网友:
几种方案都行,就看你偏爱那个方案
如果不介意丢弃某些VCD影碟的菜单,直接复制DAT文件(几百兆以上)即可

网友:
我是直接拷贝DAT文件,很多播放器都能播放。

网友:
ISO可能最精确吧。

网友:
直接复制DAT省事

网友:
复制dat,扩展名改为mpg就可以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各位的无私分享

网友:
收藏VCD光碟遇到的问题。复制dat,扩展名改为mpg就可以了。很方便。有空试下